大伙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电机?

楼主(2005-03-21):
电机
前后各有两根线,后面两根直接接电源的话电机能转,但前面两根就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了。

网友A:
测试一下是不是电机转速信号反馈线。

楼主:
怎么测?没有仪器啊?

网友B:
呵呵。打开不就全明白了么

网友C:
国际电工
在 2005-3-22 07:00 AM 发表:
呵呵。打开不就全明白了么
对!
小样儿,我看它还装不装?

楼主: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用来做电钻的马达,劲挺足的。不过从来就只用了后面两根线
后来就一直闲置,好像都生锈了
也试过拆,但估计拆开就再也合不拢了

网友D:
好像没什么用,拆开看看算了.

网友E(2005-04-25):
前面两根是用来发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