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做的一点小改动

楼主(2005-03-21):
受台湾模友启发,自己改进了尾桨控制摇臂,换成了球头的,很顺滑。大家可以借鉴。很简单:用一个富裕的球头,套上滑组的摇臂,加点缺氧胶就行了。OK
见图

网友A:
原来的用得还不错,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B:
如何能富余一个球头呢?感觉都用上了呀

网友C:
觉得必要性不大。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的尾桨控制摇臂,在两个极限的时候,有干涉,所以给改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问题,当然最好拉。

网友D:
不错!金属升级件也是这样的

网友E:
富裕的球头在那个户外零件包里,难道你们盒子里没有一包户外急救包???

楼主:
那个好像不是户外急救包,户外急救包里有很多桨夹和横轴尾轴之类的。楼上说的是备用零件包吧。

网友E:
哦,可能是的,不过里面确实有大浆夹什么的,但没有轴

网友F:
是备用零件包吧,里面有各种螺丝,卡簧,球头,球头框,连杆等常用小件的备件,轴和大浆夹好像没有的吧

网友G:
改成双拉杆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