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机被导dan击落,机上无一生还~~~~~~

楼主(2005-03-21):
在足球场上飞的正开心,估计飞到有4,5米高的时候,直接被一足球击中侧面,主降当场被击落

外壳在空中散开,机头垂直落下来,不偏不移掉在一石头上,导致接受机散架,

跑过去拿起来检查,电池和尾降已经不知下落,尾管裂开

我哪个心寒啊~~~~~~~~

网友:
这么刺激有没有拍照留念?
神射手啊

网友:
实在是惨
为你的小东西默哀。。。。。。

网友:
是新买的小神听吗?同情阿。刚开始飞就飞四五米,太危险了吧。我一般找个人少的场地。而且我觉得在足球场上飞是不是有风啊,那也不好控制阿。如果是练习的话,我建议找个无风人少的地方,飞低点,最好不要超过人的高度。再接再厉!!

楼主:
harrycxy  在 2005-3-21 08:44 PM 发表:

是新买的小神听吗?同情阿。刚开始飞就飞四五米,太危险了吧。我一般找个人少的场地。而且我觉得在足球场上飞是不是有风啊,那也不好控制阿。如果是练习的话,我建议找个无风人少的地方,飞低点,最好不要超过人的 ...

是呀,就是新买的那个~~~~~我打算明天重新去买一个,这个就留着当配件吧~~~~~~

我也不知道杂的,一推油,一会就上4,5米了,我又不敢放油,怕掉下来~~~~~哎~~~
真郁闷~~~~~球场上风倒没有,足球瞒天飞~~~~~

网友:
好惨啊!这种事情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冬天里的烂白菜  在 2005-3-21 09:02 PM 发表:

是呀,就是新买的那个~~~~~我打算明天重新去买一个,这个就留着当配件吧~~~~~~

我也不知道杂的,一推油,一会就上4,5米了,我又不敢放油,怕掉下来~~~~~哎~~~
真郁闷~~~~~球场上风倒没有,足球瞒天飞~~~~~

连悬停是不要把油门推倒头的,我的小神听大概二分之一多一点的样子就能悬停了,飞高了不好控制,也容易紧张。其实我觉得小神艇4#还不错咧,蛮经摔的,尾马达我断断续续飞了四个月了还没坏!到是舵机坏了两个

网友:
神射手呀,送到伊拉克去打黑鹰机。

网友:
是啊,太神了!节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