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5-03-21):
我是新手,请你赐教
1.亚拓练悬停要绑脚架吗?
2.怎样练才快上手?

网友:
boxiongxiao  在 2005-3-21 18:45 发表:

我是新手,请你赐教
1.亚拓练悬停要绑脚架吗?
2.怎样练才快上手?

1.建議不要绑脚架,因如果綁腳架,改天拆了,您還得再適應一次
2.先用模擬器(XTR)練停懸(尾巴朝自己),之後再練停懸水平圓,最好能練倒眼睛看到手就跟著修,不要用腦子想,這樣子您飛實機也會變的輕鬆,練熟了一般飛行就沒什麼問題了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3-21 at 19:10 ]

楼主:
練停懸水平圓是什么意思,怎样练啊?

网友:
boxiongxiao  在 2005-3-22 16:38 发表:

練停懸水平圓是什么意思,怎样练啊?

就是停懸高度不變,頭朝內,尾朝外緩緩畫圓,在這同時油門/升降/副翼需不斷修正並保持畫圓動作,練至眼/手連動,不經過大腦,練熟了之後,您會發現四面停懸是輕而易舉的事,包括一般的飛行動作自然而然都會了,也就是說您可以髓心所欲的操控直機,而不是直機在操控您,當然一些高級的3d動作是下一個科目,以上是我的經驗,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boxiongxiao  在 2005-3-22 17:26 发表:

谢谢版主

不用客氣!也別忘了將經驗跟大家分享
祝您練習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