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这样是贫油还是富油?

楼主(2005-03-21):
发动机:TS 56
螺旋桨:APC 12*6
油:TOP 15% HELI
飞机:固定翼3D

1、怠速的时候发动机很震
2、如果在地上,怠速稳定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忽然猛推油门,发动机是马上灭车的。
3、如果在地上,怠速稳定的时候,一般的速度推油门,这样发动机会呆滞1秒钟左右转速才慢慢升高。
4、如果在地上,高速稳定转一会儿以后,来回推油门,不论多猛都跟随性良好,反应很快。
5、再结合我昨天的摔机:3D固定翼迎风悬停的时候发动机良好,改平飞的时候(油门已经收小)忽然间灭车。

请问,这样是贫油还是富油?怎么调?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5-3-21 at 19:26 ]

网友:
1.2 来看大概是贫油了`~开大副油针2-3格试试 主油针不动

网友:
没烟一般贫油,烟多一般富油!玩熟了一听都知道

网友:
先调好高速主油针!再调怠速!
在地上,最低稳定怠速,将飞机台头45度会出现:
   1)转速立即升高,但不灭火-------正常---不用调!
   2)转速立即升高,灭火---------贫油---将付油针逆时针旋1/4--半圈(开大)
   3)转速不立即升高1-2秒后升高,不灭--富油---将付油针顺时针旋1/4--半圈(关小)
----------,将飞机低头45度会出现:
   1)转速立即下降,但不灭火-------正常---不用调!
   2)转速立即下降,灭火---------富油---将付油针顺时针旋1/4--半圈(关小)
   3)转速不立即下降1-2秒后下降,不灭--贫油---将付油针逆时针旋1/4--半圈(开大)
最后调到:台头转速立即升高,但不灭火;低头转速立即下降,但不灭火。好了!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台头灭--贫油!
            低头灭--富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这个方法我打有10遍了,累死我了!

楼主:
好!送你一朵花!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3-21 08:55 PM 发表:

这个方法我打有10遍了,累死我了!

将该方法作个模板,一有需要随时贴上来!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3-21 08:50 PM 发表:

先调好高速主油针!再调怠速!
在地上,最低稳定怠速,将飞机台头45度会出现:
   1)转速立即升高,但不灭火-------正常---不用调!
   2)转速立即升高,灭火---------贫油---将付油针 ...
详细不错!!顶一下!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3-21 08:50 PM 发表:

先调好高速主油针!再调怠速!
在地上,最低稳定怠速,将飞机台头45度会出现:
   1)转速立即升高,但不灭火-------正常---不用调!
   2)转速立即升高,灭火---------贫油---将付油针 ...

听zongqing52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