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7可以用做后推吗?

楼主(2005-03-21):
370马达 + 1:4。6减速架 + 1047桨
可以做后推吗?相比前拉来说,效率和拉力是否一样呢?

网友:
呵呵~~当然可以了

具体效率的问题比较深奥~~感觉上相差不会太大,主要取决于飞机的类型~

网友:
桨太大了后推不好装吧?

网友:
shenjq  在 2005-3-22 12:41 AM 发表:

桨太大了后推不好装吧?

同意~除非把电动机装到主翼上面,但是那样推力线。。。

网友:
装屁股后的没事啊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2 09:15 AM 发表:

装屁股后的没事啊

如何装?重心怎调?

网友:
我说的是那种喷气半像真机,如Su27、F16之类的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2 09:42 AM 发表:

我说的是那种喷气半像真机,如Su27、F16之类的

那飞机翼展要做大了,太小了反扭力会让飞机很难飞的。我用1047试过推60翼展的SU27,结果是一拉舵失速,然后机身转起来了。

网友:
那也是的,翼展一定不能太小。
而且,桨在最后面,副翼的抗扭效果不好了。

楼主:
我自己也觉得1047大了,只能装在机翼上面,非常不协调,起码有2个机身高,都有点象滑翔伞了
请问各位,原配置用直驱如何呢?桨要用多大的最好?

网友:
常见直驱4025的
不知道你要飞什么飞机?

楼主:
小鹰滑翔机的机身,机翼70CM,加上设备估计400g左右。
动力手上就只有ele370马达,1:4.66减速架、1047桨

1047桨可能大了,是换别的桨好呢还是直驱好呢?
分别用什么桨呢?

请给点意见。

网友:
400g?机翼才70?
翼载荷也太大了吧????
你准备做的机是什么类型?

楼主:
滑翔机,翼载荷是比较大,尽量轻点吧。要试试才知道能不能飞。
现在主要不知道用手上的马达如何搭配桨?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3-22 08:13 PM 发表:

滑翔机,翼载荷是比较大,尽量轻点吧。要试试才知道能不能飞。
现在主要不知道用手上的马达如何搭配桨?

小鹰起飞重量150克。

楼主:
但是我要加2个舵机,换成370马达,电池也肯定要重一些,再补点,尽量控制在400g以内。

还是老问题,桨如何选?

网友:
如果做重400克的滑翔机,翼展怎么也要到一米以上。

网友:
如果只是滑翔机,400克的重量,直驱4025的拉力就可以。
不过还是翼展再做大一点用1047减速比较好。

楼主:
请教猫猫,7.4V下370马达4025能产生多少拉力?
桨的型号是怎么算的,以前看过,比如1047就是长10宽47。是不是?4025又怎么算的呢?7030拉力可以吗?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3-22 21:59 发表:

请教猫猫,7.4V下370马达4025能产生多少拉力?
桨的型号是怎么算的,以前看过,比如1047就是长10宽47。是不是?4025又怎么算的呢?7030拉力可以吗?

具体拉力我也说不上,搜一下应该有的,我自己没有用过370。

1047是直径10英寸螺矩4.7英寸。

用7030的话减速比太大了一点。

网友A:
好像在台湾的网站看过用1047反推S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