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神蜓遥控设备

楼主(2005-03-22):
我的小神蜓5号(2代)遥控器的电脑连线丢了,虽然和我的嘉宝设备连线外观一样,但是不能通用,我想是线序不同,小弟着这里向各位大哥跪求小神蜓遥控电脑连线的线路示意图,那位大哥行行好,您用万用表测一下两端就行了,举手之劳,大恩大德阿~~
还有,不知道那位大哥将另外两个开关通道打开了,望不吝赐教
以下来自5iMX网站的介绍(点击查看详情)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代“小神蜓5#”的发射机使用了全新规格的4通道发射机,从外观到品质都有了本质上的提升。这个发射机是由华科尔公司自行开发的,结构坚固,手感良好,具有多段电量指示器、充电接口、模拟器接口、舵机反向设置开关等,并且还配有超长拉杆天线,长度达118cm!该发射机还预留了倒飞开关和教练线开关,这些开关都已经安装到位了,只是内部没有连接相应的电线

楼主:
难道没人能够帮助我吗?自己顶~知道有人告诉我!

楼主:
还是没有人能够帮我吗?悲哀~~~

网友:
刚看到,晚上我去帮你测试一下!

楼主:
谢谢krzj

我试过你的连接方法,但是不行。可能我们的遥控器不太一样,我的遥控芯片是EN78P458AM,麻烦大家有谁一样的请帮忙再看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krzj  在 2005-3-23 05:32 PM 发表:

小神蜓4#的连接线终于做好了,我按照这种方法不对,应该是这样的,串口这边是2 3 5 7,对应S端子那边的1 2 3 4,就这么简单,谢谢小政同志的帮助,下一步还要考虑加通道的事情,请大家继续帮助哦~

网友(2005-10-22):
是串口吧

网友(2006-02-24):
我也试试!

网友:
通道是不用加的,已经就6个通道了,分别是螺距和陀螺仪感度辅助通道。这两个通道在遥控器上面没有单独的摇杆什么的控制,所以你可能感觉不到这两个通道的存在。

网友(2006-11-19):
请问那串口是公是的还是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