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05-03-22):
我有好几块以前手机丢了后剩下的手机
电池
,发现是锂离子电池,容量不一样,白白扔了也怪可惜的,不知道能不能利用一下,各位高手请给点意见!

网友A:
不能用在动力系统上

楼主:
为什么呢?是因为没办法大电流放电吗?

网友B:
是的,手机的电池一般的放电倍率都很低的。建议不要用于动力!

楼主:
谢谢,辛亏没有用,还有生命危险呢!

网友C:
用在接收机上也不错嘛。

网友D:
hzku
在 2005-3-25 11:03 PM 发表:
用在接收机上也不错嘛。
现在的手机大都是3.6,3.7伏的接收不能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