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求教

楼主(2005-03-22):
亚托的主旋翼有305 315 335几种,335使用在加长版上那么305和315有什么区别?
改了加长版好吗?新手主齿用多大合适?

网友:
hujl188  在 2005-3-22 17:32 发表:

亚托的主旋翼有305 315 335几种,335使用在加长版上那么305和315有什么区别?
改了加长版好吗?新手主齿用多大合适?

槳其實只差旋翼面積大小,當然越大相對的就越穩,一般新手建議用13T練習,等會了之後再換上1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