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插头的简陋解决方案

楼主(2005-03-22):
团购的无刷套装拿到手一看,不带插头的,找遍全城也找不到这种小小的香蕉插头。

正准备直接把线焊上的时候,突然想起从天马那里买过一些田宫头,那些插针不正好利用吗?

电机和电调的引出线分别装上公母插头,套上热缩管,搞定!

成本比香蕉头低多了。

网友:
啊???
强度够吗?

楼主:
这个要什么强度啊

母头外面套了两层热缩管,插进去挺紧的。

网友:
强度没问题了,电源接线而已,香蕉头还不如田宫的紧呢
受到启发
自己用田宫的插入头焊无刷电机,
插已经接了2。5的香蕉头的电调刚好,真TMD紧

网友:
今天同事在佛山发现此物,听说带插头的180。我看如果带插头我就不团购了

网友:
简单的办法解决了难题就是好办法 !值得推广!

网友:
偶直接捆上了
呵呵,猫也有无刷了,小鸦续航时间又长了,哈哈

网友:
建议还是焊上好啊!~

楼主:
像我这样爱折腾的,焊上就不方便啦。

再说做舱身机电调可能过不了防火墙的孔

楼主:
gyro  在 2005-3-23 09:19 发表:

偶直接捆上了
呵呵,猫也有无刷了,小鸦续航时间又长了,哈哈

小鸦的续航时间不会太长啦,接近退役了。
尾管断过的地方松动,飞行状态很不稳。
准备开工做新机,做个笨重的……鹅

网友:
那你还是做个龙吧,我打算自己做个机翼,把翼展扩大一点,翼龙怎么就那么重呢。。。

楼主:
准本上380、480机,再怎么也没法轻了。

网友:
我是用摩托车上的公母插座,公插剪断用前边一小节焊线(不剪也行原线也可行以用),母插套热缩管OK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3 10:21 AM 发表:

小鸦的续航时间不会太长啦,接近退役了。
尾管断过的地方松动,飞行状态很不稳。
准备开工做新机,做个笨重的……鹅

猫猫,鹅,打算怎么设计?说来听听,看看和我的设计是否一样

楼主:
类似原来的小鸦布局
不用碳纤尾管,而是一体化KT舱身;电机架在机翼上,便于灵活配备。

可能有两个版本:
简化版无方向舵,上副翼。
加强版用四通。

不过加强版很可能流产,因为我要做一只类似J3的机子,为飞轻木J3作准备。

网友:
j3和小鸦的感觉不一样吧?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3 12:46 PM 发表:

类似原来的小鸦布局
不用碳纤尾管,而是一体化KT舱身;电机架在机翼上,便于灵活配备。

可能有两个版本:
简化版无方向舵,上副翼。
加强版用四通。

不过加强版很可能流产,因为我要做一只类似J3的机子, ...

哦,电机架高推力线要仔细调整了,否则会有很大的低头力矩。

我的设计是电机在最后面,尾翼改到前面变成前翼。舱身,制作方法和蚊子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