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配件?

楼主(2005-03-22):
我是新手.在飞雷鸟.不知道那些配件容易坏.先准备一些.有人告诉我吗?

网友A:
尾桨、尾马达(建议购买碳刷的4200,价格贵一些,但是寿命很长)、旋翼头。反正我飞了上百组电池,目前就损坏这些东西。然后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472
改造尾桨稳定翼,可以减少打坏尾桨的次数。

网友B:
起飞之前调好重心尾桨打的机会就小了,平衡翼可以多准备两个,还有就是主桨用的长螺丝以及平衡翼的小螺丝和螺帽。

网友C:
垂直摔坏的机会不大,我的2台雷鸟飞了几十分钟,摔坏了一个起落架和一个平衡翼和两个尾翼
尾翼都是在室内撞在墙上摔坏的
起落架和平衡翼是在草地上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