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2#直机

楼主(2005-03-22):
原配的370马达很垃圾,用原配的9.6V电飞几分钟就够烫手了,不敢把手放上去。
用11.1V 2200mah的锂电飞三分钟,马达就能把鸡蛋烧熟。
飞机累计在空中的时间只有1个多小时,马达就这样烧了。
现在郁闷,不敢再换原配的马达,大家有什么建议?
本人改装的能力极差,最好别叫我改这改那的。

网友:
可改用B2015  KV4100的配10到12齿用好的电池可连续飞20分钟,不过电机都很烫!没事的!!

网友:
我試過以上配套尾巴所不住反扭力不足

网友:
longman1843  在 2005-3-23 07:16 PM 发表:

我试过以上配套尾巴所不住反扭力不足

尾巴所不住是你的机子没调好,不关动力的问题!!!螺距小了会追尾,大了会锁不住!!!

国外的建议配置就是B2015KV4100  陪12齿。

网友:
我的seting是油門中段(65%)螺距5-6度左右最高9度,我用GY401將尾舵打盡也不能锁住,但用回原装370有刷,就可以,請指教

网友:
longman1843  在 2005-3-23 10:04 PM 发表:

我的seting是油門中段(65%)螺距5-6度左右最高9度,我用GY401將尾舵打盡也不能锁住,但用回原装370有刷,就可以,請指教

有可能是无刷电调的干扰造成的,我的就要把电调跟接收机和gy240离开很远才正常。

网友:
請問你的电调跟接收机和gy240是怎麼置,?

网友:
longman1843  在 2005-3-25 07:16 PM 发表:

請問你的电调跟接收机和gy240是怎麼置,?

我的接收和gy240放在后面,无刷电调放在机头。

网友:
longman1843  在 2005-3-25 07:16 PM 发表:

请问你的电调跟接收机和gy240是怎?置,?

也可以电调接收放机头,240放后面!!我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