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翼龙加陀螺仪,请教一下

楼主(2005-03-22):
手上的小神蜓35#和22#都让我废了,拿着两个的陀螺仪(非常勉强的算上是个陀螺仪),用在直机上是不太敢了,拿来放在翼龙4通上做些试验吧。

打算两个陀螺仪分别控制水平和垂直尾翼的舵机。或者能否一个水平尾翼,一个控制副翼?因为翼龙用两个舵机控制两边副翼,能否一个陀螺仪控制两个舵机呢?

装上以后在试飞的过程中有什么应该要注意的?跟平常飞有什么不同?麻烦大家给小弟一些提醒。

网友:
甘都得??晕。。到时我帮你试飞!!

网友:
装在有副翼的机机上效果比较明显,抗侧风的能力有提高。

网友:
fatfeng  在 2005-3-22 10:20 PM 发表:

手上的小神蜓35#和22#都让我废了,拿着两个的陀螺仪(非常勉强的算上是个陀螺仪),用在直机上是不太敢了,拿来放在翼龙4通上做些试验吧。

打算两个陀螺仪分别控制水平和垂直尾翼的舵机。或者能否一个水平尾翼 ...

呵呵!太奢侈了!送给我研究研究如何?我可以和你交换哦东东哦!

网友:
方向舵不用,升降加一个,副翼如果需要也可以加一个。

网友:
可以试试,但要找老鸟试飞.

网友:
需要这么搞吗?能把翼龙吹得无法控制的风,恐怕翼龙的动力组也没那么大力来对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