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对2000型无刷和1047桨的定量测试

楼主(2005-03-22):
我一咬牙,一垛脚啊,买了一个钳表回来,对买的动力组进行定量的测试,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今天回来晚了,对2000型的动力组简单测试了一下,9节3500的镍氢电,在动力组耗电23A的情况下,1047的螺旋桨转速为7100转,静推力约为1050克。
    明天争取能够给出1047在不同转速下的推力参数表。

网友:
1047桨7100转拉力没有那么高吧?这电机最大电流几A?23A电机能受得了吗?

楼主:
tiana999  在 2005-3-22 11:19 PM 发表:

1047桨7100转拉力没有那么高吧?这电机最大电流几A?23A电机能受得了吗?

这个数据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2000型的电机比2025的电机长一点点,电池充满的情况下,可以到27-28A的电流,1047推力约1200克,转速没有测。

网友:
1047 可能快到极限了,因为转速再高的话就可能共振了。
谢谢你的测试。

网友:
搭车问一下,GWS的EP桨和HD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电机最大电流几A?23A电机能受得了吗?
电机很热吧?不知能持续运转多长时间?我的950在16安左右半分钟就热的极烫了(7032,钻石1600,11.1)。

[ Last edited by free-fly-h3 on 2005-3-23 at 13:18 ]

楼主:
free-fly-h3  在 2005-3-23 01:17 PM 发表:

这电机最大电流几A?23A电机能受得了吗?
电机很热吧?不知能持续运转多长时间?我的950在16安左右半分钟就热的极烫了(7032,钻石1600,11.1)。

我是搞到了25A以上,这个电机是开口设计的,都是散热孔,还有专门的散热片,22A的电流半分钟的转过,温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hifiafrica  在 2005-3-23 04:44 PM 发表:

我是搞到了25A以上,这个电机是开口设计的,都是散热孔,还有专门的散热片,22A的电流半分钟的转过,温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谢谢!有米了再买个2000的。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3 12:33 PM 发表:

搭车问一下,GWS的EP桨和HD桨有什么区别?

HD 的是马刀桨 适合高转速,强度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