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9克GWS舵机你们用的怎么样?

楼主(2005-03-23):
回位怎么样,我怎么感觉回位不是很好?是球头太涩还是拉杆什么的虚位太大??我的遥控回中点,舵机老是偏一点点,不是很爽。

网友:
chujian  在 2005-3-23 11:22 发表:

回位怎么样,我怎么感觉回位不是很好?是球头太涩还是拉杆什么的虚位太大??我的遥控回中点,舵机老是偏一点点,不是很爽。

gws-9g伺服機中立點不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网友:
如果电直上用建议用 NARO+F HP/BB 扭力和速度都有提高,关键是有滚珠轴承,精度更高,虚位更小。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电动模型商城上有

网友:
懒得查了

网友:
"垃圾"就是两个字.

楼主:
樓上的用的什么舵機,HITCH??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3-23 10:55 PM 发表:

懒得查了

125元
重量:10.00克
尺寸:22.2x11.0x24.95
性能数据:4.8v 0.10秒 1.70公斤

网友:
test422  在 2005-3-23 11:40 PM 发表:

"垃圾"就是两个字.

这句话听得很多,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是对这款产品!

这位老兄能详细说说是如何的“垃圾”吗? 我们非常愿意听听!

另外有一点,目前市场上大概有N种防造的GWS NARO舵机,包括先豪后期配小电直的舵机中就有许多是这样的产品。边美国的拍卖网站上都可以看到所谓的GWS “OEM” NARO舵机。

所以有时恐怕很多时候是代人受过哦。

[ Last edited by mosquito on 2005-3-25 at 19:14 ]

楼主:
楼上的,我就是买的那种没标贴的舵机哦,感觉确实一分钱一分货。

你介绍的舵机能否便宜点呢?

网友:
test422  在 2005-3-23 11:40 PM 发表:

"垃圾"就是两个字.

恳请楼主解析“什么是垃圾”?
恳请楼主回答“你用的什么高级产品?”

网友:
chujian  在 2005-3-25 10:57 PM 发表:

楼上的,我就是买的那种没标贴的舵机哦,感觉确实一分钱一分货。

你介绍的舵机能否便宜点呢?

老兄,你的标题要改哦, 就象所谓的JETI电调一样,不要乱用GWS。以免造成误会哦!

450配套 有大礼包哦,已经是相当优惠了,这方面是我们优势。

实事上论坛上所谓先豪处理的库存GWS舵机的确有的是真的,但更多的就防造GWS的产品。因为国内防造GWS NARO这款舵机的厂家怎么也有两位数。 先豪最早是用的GWS产品,包括GWS的发射机。所以当时上面都有GWS的标志(有面子嘛),但后来就不是了,所以不敢打GWS标上去,就成了三无的舵机和遥控器了。这是前几天和GWS的CEO通电话里我了解到的情况。

多的我也不说了,真真假假我也没时间去细看。各位还是擦亮眼。。

[ Last edited by mosquito on 2005-3-26 at 15:56 ]

网友:
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假的"或者"OEM"的,但是如果一个舵机在负载很小的情况下回中两边都差3,4度的话,那么除了叫"垃圾"还能叫什么?
我没有用什么好舵机,但是确实因为GWS的舵机让我摔机两次,所带来的损失超过舵机的价格了.
另外:如果象楼上的那位老兄说的,GWS的假的都超过两位数的话,那么就更可怕了,我们怎么能保证买到的是真的(假设他的真的非常好),那么我们买到"垃圾"的可能性是多少呢?10/(10+1),哈哈,差不多大于90%了吧.

网友:
naro系列舵机到底如何?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比较关心虚位和中立点问题
还有跟3107比起来有多大差距?

网友:
一个是米饭,一个是垃圾.

网友:
3107好是好,不过崩齿后很难找到可以更换的,现在开始用亚拓的,挺便宜还可以找到舵机齿轮

网友:
亚拓的有没有虚位和中立点漂移问题?

网友:
test422  在 2005-3-26 10:20 PM 发表:

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假的"或者"OEM"的,但是如果一个舵机在负载很小的情况下回中两边都差3,4度的话,那么除了叫"垃圾"还能叫什么?
我没有用什么好舵机,但是确实因为GWS的舵机让我 ...

很简单,GWS的舵机合格品的标准是 “+,-”1度。如果有3,4度,那除了是有故障就是假货了。

所以请各位先搞清楚一下事实情况再将您的坏心情或块联想与GWS联系起来!!这样对大家都好!

一个三无产品,怎么能就凭卖家的一句话,就认定是GWS呢?

我做为GWS在大陆的经销商也有几年了,NARO销量也是以K为单位,您说的这样的性能,我真是从来没见过,也太差了!

[ Last edited by mosquito on 2005-3-28 at 21:01 ]

网友:
看来我还要为消除一些不良商家的行为的影响去浪费精力!!

其实这几款所谓GWS舵机一出来,我就对比过我手中的GWS原厂产品,结论是完全不一样。但因为我知道GWS产品电路与结构总在不断更新,所以以前的老产品线路不一样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也就没有去管。现在看来还是出现了不良的商家了!!

GWS做舵机已经10余年了,为世界许多品牌提供OEM产品。

NARO系列列是GWS微型舵机中的精典,销量是非常大的,产品改进也是最多的,所以在正常的扭力范围内回中精度都是至少与FUTABA舵机相当的,(标准是+,- 1度以内)。

任何一款没有GWS包装和商标的舵机,如果是在近期得到的,那么,基本上是GWS 的产品可能性很小。因为所谓采用GWS的NARO舵机的厂家已经有至少一年没有采用GWS的产品了。而且以前是基本上都打GWS的原商标的。毕竟GWS的品牌要更有知名度!

请各位认清原厂的产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因小失大!!

另外清楼主修改标题,有些不恰当了!

[ Last edited by mosquito on 2005-3-28 at 20:46 ]

网友:
gws舵机用着不错啊,当然futaba得好,可价格也放在那里。楼主是不是和我一样买到了假冒的gws啊?外表做工还行,可一接电,就抖舵,回中速度很慢,并且虚位大。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3-26 11:17 PM 发表:

naro系列舵机到底如何?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比较关心虚位和中立点问题
还有跟3107比起来有多大差距?

NARO是GWS销量最多的一款微型舵机,也是改进最多的。

多的不说,至少NARO+ F/BB 因为 450的出现,销量大增,而且目前还没有客户反映任何的问题!!

网友:
楼主标题没什么 人家问大家使用的怎么样而已
我从applewang那里买的gws sdt9克舵机 带包装等 估计应该是真货 也许是因为档次不够?应该用naro系列的?目前的std舵机三只有一只虚位很大,一只中立点漂移的比较严重,飞450x的时候需要经常调节微调。而且新舵机悬停很稳定,飞了30个起落左右就要开始不听的修正各舵面。
是不是我需要再花300多园体验一下naro系列的舵机?
有可能是因为450x对舵机负担比较大,std舵机承受不料了?gws的产品还是很好的!也有可能是我使用搭配不当

网友:
因为NARO/STD 扭力比较小,且无轴承。您对比的几款舵机的扭力都要更大。

一般我都是建议使用NARO +F /BB 与 PICO +F /BB的组合。性能提高了近一倍。带滚珠轴承。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3-27 14:11 发表:

亚拓的有没有虚位和中立点漂移问题?

我用的就是亞拓藍色6g伺服機,只有兩個字形容,快.準

网友:
楼上的难道用6克舵机推副翼升降螺距麽?会不会负担太大了啊

网友:
6g推副翼那負荷真是太大了,我沒那麼厲害啦!!

我是用它來推尾舵

网友:
区分是否防造的GWS舵机的一个小方法,您可以试试。
如果测试精度还在 +,- 1度以上,那肯定就是防造的GWS舵机了
如果测试精度还在 +,- 1度以内的话,您可以继续下面的试验:
将舵机用热吹风加热一会,再测试,如果还能保持精度就是真品了。

网友:
好不容易邮购回来!就算测试出是假货,又能怎么样?退货吗?商家会说,价格摆在那里!一句话,人不识货钱识货啊!

网友: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而已。网络购物,无法亲自测试,所以要注意。
并不是说便宜就没货!真的是有,只不过假货也跟着来了!

网友:
mosquito 少将:

     在450x上使用3个NARO +F /BB 与 PICO +F /BB的组合,我感觉性能应是很好,但可能使一般电调的BEC输出超载,毕竟 NARO +F /BB 的扭力(1.7kg)超过 NARO STD(0.8kg)一倍。

     不知你是否有更详细的资料,说明 以上组合不会超载。请赐教!

网友:
一般如果使用直升机专用电调 其BEC电路会提供比固定翼强50%以上的供电能力。如ELE EBSC3500BH 等。而且电流与负载也有直接关系,正常使用情况下电流并不会提高多少,请放心使用。许多朋友已经在这样用了!

网友:
估计你们可能买到仿冒的GWS了,在GWS的网站上有不少的评论。
而且,某些厂商的仿造能力比较强;我也买到过比原品牌更好的舵机和接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