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装不进怎么挂好?

楼主(2005-03-23):
电池
装不进,只好挂在下边,怎么固定好?要容易更换电池的。

网友A:
用橡皮根或者橡皮带捆绑起来就行了,注意重心的调整。调整方法和油动飞机一样,双手水平拿着大桨,看飞机向前还是向后倾斜,然后调整电池的位置,使飞机刚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