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R R600接收機進水暸~

楼主(2005-03-23):
現在接上舵機打開髮射機~隻有給接收機通電那一瞬舵機有大約15度的轉動~之后就什么都沒有暸~
週日進的水~我用吹風機吹暸~現在還是這樣~請問還有別的解決辦法嗎?
順便問一句~JR的NES-507和NES-510這兩個舵機的市場價多少錢?謝暸~

网友:
先换舵机试下,如果还是这现,就是接收机问题了。有可能是接收机有地方断路了。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3-23 06:26 PM 发表:

現在接上舵機打開髮射機~隻有給接收機通電那一瞬舵機有大約15度的轉動~之后就什么都沒有暸~
週日進的水~我用吹風機吹暸~現在還是這樣~請問還有別的解決辦法嗎?
順便問一句~JR的NES-507和NES-510這兩個舵 ...

换晶体试试!我以前的JR SPCM213 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大家乐  在 2005-3-24 10:28 PM 发表:

先换舵机试下,如果还是这现,就是接收机问题了。有可能是接收机有地方断路了。

哦暸~我準備用馬達清洗濟好好清洗一下~聽說把接受機裸粄泡在酒精裏用超聲波清洗器清洗也可以~但我不知哪裏有超聲波清洗器~

楼主:
mojr  在 2005-3-24 10:40 PM 发表:

换晶体试试!我以前的JR SPCM213 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晶體換過~但還是不行~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修表的地方有

楼主:
我放棄暸~打算低價看誰會鎀買暸算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