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大 如何减小十字盘的干涉现象?

楼主(2005-03-23):
打副翼舵的时候升降舵总是有干涉现象 造成飞行和悬停不稳定
我的450x是金属十字盘的 请教版大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谢谢!!

网友:
是你自己加工的十字盘吗?看看外圈球头是否在一个平面上?对角球头连线是否垂直?

楼主:
不是啊 是v2版本的十字盘

网友:
你试试将控制副翼的2个L型摇臂收短
将舵机摇臂连接L型摇臂的连杆放长
直到调整至L型摇臂和升降舵摇臂不碰为止

楼主:
没看明白
而且现在那几个摇臂互相哪也没碰到

网友:
亚托的飞机连杆是会有碰杆的现象,向绝对解决不容易,涉及很多连杆。尽力去查找碰杆的位置,减少碰杆。ok?

网友:
应该是攻角摇臂强度不够,打副翼舵时控制副翼的2个L型摇臂带动攻角摇臂变形使升降舵动作.

楼主:
是说的sf臂麽?我自己换成炭纤维的了 强度够
现在发现是升降舵机有虚位 gws的舵机真是。。。。。
现在我把升降舵机的连杆都换成球头的了 然后往里缩了一个孔 打副翼干涉好多了 但是舵机回中还是不好 看来还得换好舵机

网友:
不是sf臂,是总距攻角臂,

网友:
1.檢查向位器那兩跟插削是否歪一邊/沒有垂直
2.連桿頭過鬆產生間隙,尤其是A臂連桿頭
3.伺服器擺臂過鬆產生晃動
4.連桿過長使十字盤產生晃動-正常情況再沒接電源用手前後搖十字盤是不會晃動沒有間隙的

檢查以上問題並處理後,保證您的機機乖巧聽話,不會左前又後的跑了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3-25 at 13:35 ]

网友:
kwongchina  在 2005-3-24 09:20 发表:

亚托的飞机连杆是会有碰杆的现象,向绝对解决不容易,涉及很多连杆。尽力去查找碰杆的位置,减少碰杆。ok?

版大這可能會誤導飛友喔!問題應該不在這裡
會讓飛友走彎路喔!

如有錯誤請指正!謝謝
也請版大諒解

楼主:
这么弄了一下 解决了。舵机换了一个 原来的gws std舵机用了一段(20个起落)虚位很大!

网友:
怎么没有看出怎么弄的?

楼主:
升降舵机摇臂用了飞霸球头和球头扣

网友(2005-05-24):
不好意思,老贴新问啊。
请问一下北京青年,那个飞霸的连杆是长度刚好的吗?如果不是,怎么在连杆上攻螺纹呢?
谢谢了!

网友:
用板牙套啊。

网友:
装上这个玩意就能减少干涉,偶已经装了

楼主:
改了ccpm就绝对没干涉了,偶已经改了~~

网友:
哦,谢谢!能再问一下连杆的直径吗?

楼主:
连杆是2mm的,有2mm的板牙卖

网友A:
太好了,我也想和你学,搞个飞霸的连杆。不好意思,能再请问一下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0349
的轴承你用了吗?效果怎么样?你那里能买到吗?谢谢啦!
[ Last edited by hawking on 2005-5-25 at 08:59 ]

网友B:
这个轴承如果是新飞机的话
感觉不是很明显
如果是飞了一段日子的飞机的话
那感觉就明显了
原装的飞机这个部位零件是铜步丝
是和攻角臂进行干磨的
时间一长虚位马上就出来了
而且很厉害
用手直接可以扳动十字盘的升降动作
换了之后这个毛病就可以根除了

网友A:
哦,了解啦。实在是谢谢!

网友C(2006-04-30):
改直推吧,我都改了,原来新版的HDE用的时候,副翼回中好,就是升降回中不好,所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