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玩儿Zoom的人比T-Rex的少这么多呢?

楼主(2005-03-23):
她们应该在性能和价格上都差不多吧?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Zoom的附加产品很多,Zoom的历史也长一些。
T-Rex的尾桨驱动机制真的优于Zoom的吗?
北京的有玩儿Zoom的吗?

楼主:
大陆产(华科尔)Zoom和台湾产的Zoom的零件都可以无障碍互换吗?

网友A:
皮带传动就是好啊 就是好!!

网友B:
个人感觉轴传动的最大缺点
就是容易扫齿
尤其是大齿盘转速急剧变化时
特别容易扫齿
另外
毕竟从抗风性能来说
ZOOM400和450X是2个等级的产品
原因很简单
他们的自重放在那里了。

网友C:
我觉得zoom400性能还可以和亚托450比起来还是亚托抗风性能好,因为它自身重在空中平均密度大这样抗风性也就好。两架飞机我都飞过,可以说这两架飞机属于国内现有小型电直里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