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F3C飞行,主旋翼桨距角的设置?

楼主(2005-03-24):
对于F3C飞行,当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为0-100的直线时,主旋翼在油门杆最低点时的桨距角应该为几度?主旋翼在油门杆最高点时的桨距角又应为几度?

楼主:
哪位高手来说说

网友A:
首先,直线不一定好. 你用的桨是何牌子的? SAB的浮力大,而且线形好. FUN KEY的差很多. 可以用+10度, -6度. 我建议用+/-10度. SAB 的桨可以小一点. (据说YOUNG BLOOD 用+/-13度).

网友B:
主旋翼用多少度不是统一的,看机子的说明书,肯定有推荐值。

楼主:
我说用直线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直线是每台遥控器都能统一调出来的!实际使用时当然不会用直线了!实际使用要应不同的机体和情况来调节。
我只是想知道最低点和最高点时,桨角的数值为多少。

网友A:
我说的是50机. 30的不知道.

楼主:
有网友说应该是-5至13度?

网友C:
一般要求+/-23度.

网友A:
其实看你的个人风格. 如果你要倒飞性能好.负螺距就要大点. 另外同飞机,桨都有关系. 天子的螺距要大一些,雷虎可以小点,好的金属机再小点. 螺距范围越大,操纵的精确性越差,螺距的范围太小,救急或做大动作时就不够敏捷.
另外,到了二十几度我怀疑桨尖会失速.
[ Last edited by 文略 on 2005-3-26 at 0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