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模型外转子无刷电机的机壳能否使用导磁材料制作?

楼主(2005-03-24):
请教高手,模型外转子无刷电机的机壳能否使用导磁材料制作?我看大家都是用的铝合金,难道只是为了减轻重量吗?还是为了减小涡流损耗?

网友:
辉盛不就是在用铁壳吗????去看看先!

网友:
用什么做壳都行,那一点效率差别不必考虑,只要磁铁好(害虫的N48)用木头车一个外壳也行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如果800W的无刷电机使用铁壳,会不会造成涡流损耗太大,而使电机外壳发热严重,导致磁铁退磁呢?

网友:
mxj  在 2005-3-25 03:03 PM 发表:

谢谢各位,但是如果800W的无刷电机使用铁壳,会不会造成涡流损耗太大,而使电机外壳发热严重,导致磁铁退磁呢?

外转子无刷电机用铁壳可以让磁体外泄的磁力线闭合,能提高一点效率,但不大.通过外壳的磁力是恒定的,不会产生涡流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