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该怎样才能从连杆的孔里面取出来呢?

楼主(2005-03-24):
唉,第一次拆,不敢使蛮力,但不用力的话好像又取不出来。
需要什么辅助工具 吗? 想把旋翼头和倾斜盘取下来....

网友:
我是就这样取下来的,感觉连杆有一定的弹性,不会折断的

网友:
就是这样取的,除非你的是油机,可以用球头钳,小电直的球头用手还比球头钳好。

网友:
小弟是用球头钳把球头脱出来的
450的球头和油机的球头尺寸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球头钳可以通用

网友:
我请人用尖嘴钳改了个球头钳,很好用。

网友:
球头钳长什么样子的,想配一把。
能上个图吗?
新手学知识!!

网友:
好像很少地方有卖的。还是自己搞个鸭嘴钳自己改吧。

网友:
hyx6688  在 2005-3-25 03:25 PM 发表:

好像很少地方有卖的。还是自己搞个鸭嘴钳自己改吧。

加工完记着要淬火,不然那两个细尖没有强度!!

网友:
已经看不到图了

网友:
502  在 2005-3-26 11:27 PM 发表:

已经看不到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