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简易充电器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2005-03-24):
平时给锂电池组充电时是用鳄鱼夹夹在每个电池的正负极来充电,总是提心吊胆怕短路或接错线,想来想去准备做一个简易的适合两节和三节电池的充电器。下面给出草图,大家帮我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和改造的地方。材料:蛋充三个,电脑机箱的D型插头母头两个,公头和导线若干。
充三节电时三个充电器都工作,充两节电时中间的可以不插电。准备把三个充电器的插头用两根导线连接起来接在一个插头上,这样只要插一个插头三个就都工作了。

[ Last edited by webug on 2005-3-24 at 18:08 ]

楼主:
论坛的贴图也太难了吧!

楼主:
实在受不了了,太慢了。

[ Last edited by webug on 2005-3-25 at 11:35 ]

楼主:
呜 呜 呜……
终于——终于可以贴图了。

网友:
看不懂怎么办呀????~~~~

网友:
你的这个接线方法不行。。。每个充电器都有回流。。

楼主:
我担心的也是那个三个电池的方案,看来只能做7.2V的了用两个充电器,电脑的D型插头4针,正好接两个

网友:
onedogface  在 2005-4-2 09:27 AM 发表:

你的这个接线方法不行。。。每个充电器都有回流。。

回流在哪里?没看出来。。。上面3个充电器都是独立的啊

网友:
先搞清三个蛋充的内部构造才能确定三个蛋充能不能串联

如果是有变压器的蛋充可以串联,如果是电容降压的蛋充串联后会漏电.

[ Last edited by ollie on 2005-4-8 at 0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