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问题。

楼主(2005-03-24):
请问翼龙
遥控器
可以玩G2吗?怎么设置。

网友A:
用ppjoy,按照设置音频线的法子来

楼主:
还是不明白怎么设置。可以说清楚点吗?谢谢。
[ Last edited by hzku on 2005-3-25 at 20:25 ]

网友A:
先去找翼龙的遥控器玩fms的方法,这里的帖子有,就可以知道ppm信号输出的地方了
然后起找并口线的制作方法和ppjoy的设置方法,这里的帖子也有,然后,就看你的运气了

楼主:
我的翼龙遥控也配了个FMS给我啊。不用设置直接插上一根音频线连到LINE IN 里就可以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