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效应飞行器模型

楼主(2005-03-24):
不知道地面效应在模型飞机上是否存在?我做了个实验,作了个抬式的小飞机.
虽然地面效应计算复杂,但是我希望能在模型上通过反复实验得到合适的发动机倾斜角度.我用简单的材料制作了一个验证模型.目前正在调整实验,见图片.

网友:
作得好,地面效应在飞行高度很低时在很小的模型上是乎有点点效应,但微乎其微啊。飞太低对模型来说,危险呀!所以加两根防撞起落架吧。
  从图上看用的是双电机,参考:双电机角度为0,机翼角度从2-3度起逐步加大,重任心调在机翼中心点稍偏后点点,只要双桨拉力不小于机重的1/2左右是能飞上去的!

楼主:
谢谢hobos回帖指教.

楼主:
再发一张图片

网友:
哇!电机的安法错啦,你先多看网上各种固定翼机的图片,从中学习和参考,具体参照各种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结构、理论、优缺点。然后根据自已的材料作一架电动飞机(不可能是地面效应飞行器)
两个电机都要先平行于机身,只把机翼抬高点点,两电机转速也先调一样......总之要慢慢来。

楼主:
那个发动机角度是可以调整的.
发动机的角度是要有的,因为这个就是抬式原理的地面效应原理验证模型.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地面效应在它身上作用起来可能会比较难哦,而且试飞的场地平整度也会要求会比较苛刻.

网友:
楼主的电机安装有角度,这样装其实是对的,只有这样气流才能有效进入机翼下面形成地面效应.但即便这样,估计靠地效飞行也很难,因为尾部严重缺乏升力来源,一点小意见,供楼主参考

[ Last edited by zippo on 2005-3-29 at 11:21 ]

楼主:
关于场地,
我这里附近有一个100*200M左右的广场,白天人很少.地面水泥砖覆盖.而且不远处还有一处大约300*200M方型的河道里面有平整的水面.正好可以实验各种飞机车船模型.
每天看到这个场地都要流口水.想要做些东西来实验.可惜场地上飞飞机的人很少.倒是有玩风筝的.
还有就是到了傍晚,很多人来散步,跳舞,打球,小孩子们来开电动车,玩车模的也有很多.

网友:
说的都对,因为地面效应对本来就小的模型来说就更小了,所以搞的人少之又少。不过如果场地好搞起来也很好耍。几点参考:
1,双电机改单电机(优点:角度好调,不存在双电机一致性问题,减轻重量)
2,加大机翼面积(也增大地面效应)
3,平尾角度可调(可使机头向上)
4,加防撞架(保护飞机)
5,边试边发现有什么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定能想出几种解决的办法,逐一试之......

网友:
地面效应与翼弦有关,因此相同翼面积下应尽量加大翼弦,而用翼尖的端板来改善展小弦比引起的升阻比下降。

网友:
展玄比应该小一点,参考:3;
模型特征尺寸应不小于2米;
最好作成水机,翼端向下加挡板,机身高度大一点;
垂尾可以靠近机翼,但尾容量一定得大一点,即垂尾面积大一点;
发动机换成大马力的,加个涵道效果会更好,还要注意发动机,机翼的安装角度;
地效翼飞机一般有自己的翼型,如找不到合适的资料,应选择翼型厚度大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

可以看看俄罗斯“里海怪物”的样子

网友:
国防工业出版社以前出过一本《空气动力腾空艇》,苏联人写的,对地面效应飞行器的空气动力原理、安定及操纵性、动力等均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并附有不少图表,极有价值,可惜不好找了。

网友:
地面效应根机翼尺寸成比例,那么小估计也就只有10-20厘米了。。。。也许不用4通道,只需要2通道遥控设备了,呵呵~

网友:
试验不错
我觉得你可以调整一下发动机的位置,改在俩机翼的下方,这样可增大效应
机翼选弦长一点的

网友:
zjw001007  在 2005-4-16 14:33 发表:

试验不错
我觉得你可以调整一下发动机的位置,改在俩机翼的下方,这样可增大效应
机翼选弦长一点的

楼主的动力是没法放在机翼下方的,涵道还差不多。

楼主:
很高兴看到大家的建议.下一步我准备对这个模型进行结构上的重新制作.

网友A:
哎,多读点儿书吧。。咱们

网友B(2005-05-14):
有进展了吗?

网友C:
还没有进展,最近比较忙.这个设计要重新修改.机体机翼要重新设计制作.还没有来得及.

网友C(2005-07-30):
有了一点进展

网友C:
重新做了机体机翼,不能算是最后完成,不过我还是试飞了一下.感觉发动机托架部分太粗糙,太重,电池盒也太重了,需要重新设计.而且没有起落架.不知什么原因,抬升的效果不如上一个版本的明显.上一个版本感觉在贴近地面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头部抬起飘落过程.

网友D(2005-08-30):
想法很不错啊,但总感觉是气流直接吹到地上的,还不如做电直好了

网友C:
见图.正在准备修改,一个是要进一步减轻重量,另外机翼还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