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3-24):
没试过,不知电调能否用在手电筒的电珠上(小灯泡)

网友A:
能,肯定能!不过无刷的不行。

网友B:
当然可以。 只要电流允许,可以带电气指标许可范围内的 阻、感 性负载。 无刷电调不可以,检测不到反向感应电流,启动一下就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