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爽玻纤大桨,平衡翼神秘失踪!

楼主(2005-03-25):
今天我正在爽玻纤大桨,落地后突然发现丢了一个平衡翼,而且这次最诡异的是平衡翼甩脱之后竟然没任何动静(我是在家里练青蛙跳)翻遍了所有可能的犄角旮旯也没找到,看来只能买一对了!

网友:
肯定是你吃了,呵呵

网友:
呵呵,别看它小,力量一点不小,上次我的小电直大桨打到一个兄弟的后背,那家伙痛了老半天。。。

楼主:
要是吃下去就好了

网友:
在上平衡翼连接杆的末端攻几扣丝。在上平衡翼。那样就不容易掉了。我上次飞的时候听到一声响。停下来才发现平衡翼不见了。找了半天在找到。攻了丝后在没有出显问题了。

网友:
hyx6688  在 2005-3-25 15:19 发表:

在上平衡翼连接杆的末端攻几扣丝。在上平衡翼。那样就不容易掉了。我上次飞的时候听到一声响。停下来才发现平衡翼不见了。找了半天在找到。攻了丝后在没有出显问题了。

好办法!

楼主:
雷鸟的平衡杆是碳纤维棒,攻丝?恐怕不可能吧!不过你的办法不错我会想办法换个金属的上去!
不过当务之急是解决平衡翼的的问题,另外如果我弄个金属嘎嗒上去是不是也能获得近似的效果 ?

网友:
比先的效果好。我用的是伞架的钢丝。

网友:
好的,马上收集两个烂雨伞的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