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的一点疑问(可能大家清楚)+++

楼主(2005-03-25):
无刷内转子电机在通电后旋转起来有阻力(刹车开),我想这时有电流通过,会费不少电量!
而关掉刹车后就好了,没有任何阻力!所以刹车应该关掉比较好!
我不是很明白,大家看看对不对?

网友:
大汗。。。。。
刹车关掉油门后才动作。

网友:
飞飞机关掉刹车好,只是这个刹车功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才好,电车?这么小的规格。。。

网友:
刹车是在油门关闭之后自动打开的。它的作用是让电机很快停下来,减少空转。  可不是在运行中打开的,你见过谁开车踩着刹车还能加油的??

楼主:
但是开刹车后用手转有阻力(此时油门在最低处,电机没有转动),而关刹车后没有。这为啥呢?

网友:
错了,刹车不耗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电调让下端的FET同时短路的,你可以做个实验,把电机的3个线接在1起,就是那个效果了。(注意哦,要关掉电调呀!!!!不接电调也可以实验,有刷无刷都1样)

网友:
HKing  在 2005-3-26 12:23 AM 发表:

但是开刹车后用手转有阻力(此时油门在最低处,电机没有转动),而关刹车后没有。这为啥呢?

是啊,它就是在油门关掉的时候使电机减速的。

网友:
water  在 2005-3-26 01:01 发表:

错了,刹车不耗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电调让下端的FET同时短路的,你可以做个实验,把电机的3个线接在1起,就是那个效果了。(注意哦,要关掉电调呀!!!!不接电调也可以实验,有刷无刷都1样)

呵呵,应该是的。

发电机的原理。

网友:
water  在 2005-3-26 01:01 AM 发表:

错了,刹车不耗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电调让下端的FET同时短路的,你可以做个实验,把电机的3个线接在1起,就是那个效果了。(注意哦,要关掉电调呀!!!!不接电调也可以实验,有刷无刷都1样)

没错,就是这个原因。电调中有两种FET4435   4410    4410就是管刹车的,刹车功能打开后,4410就对地导通了。

网友:
航模电调的制动功能是针对固定翼和旋翼机而言的,当固定翼机在空中飞行时,若控制信号暂时丢失或电机电调发生故障而无制动,则气流使浆旋转,飞机失控摔机。对旋翼机而言,空中停车有制动则垂直摔下来,无制动可使浆继续旋转,减缓飞机的下降速度。

网友:
关于制动时三个下管同时导通的问题,由制动力太小,不可取。我用示波器测过凤凰电调在制动状态的波形,上管一个下管俩个同时导通,但下管的脉冲极窄,在定子内产生一个固定磁场,以同转子相互作用,制动力大小则由下管的脉冲宽度决定,可由电调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