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弄不明白`````

楼主(2005-03-25):
为什么有的电池说  是 举例   。。。   灿金系列 可以持续8C放电 最大发电12C
而又有的电池又是说是举例~。。。。。 普及型锂聚合物持续10A放电,最大18A

问题 为什么同样是电池而有的电池用A来做单位`~而有的电池用C来做单位````这2个有什么不同吗~~这2个单位可以换算吗??????????????????

网友:
电池容量*c就是正常放电的电流数。

楼主:
那A是怎么回事```同样是放电量为什么单位不同?

网友:
A应该是按电池容量计算的吧

如1000mah的电池每C放电是100MAH=1A,那10C=1A*10=10安,对吗?

网友:
超级模友  在 2005-3-25 01:19 PM 发表:

那A是怎么回事```同样是放电量为什么单位不同?
呵呵!你该不是把中学时的物理知识都交还给老师了吧!!

网友:
冰雪聪明

1600mAh以一C放电,电流就是1.6A,以十C放电,电流就是16A!
能10C放电的电池比10A放电的电池好(相对)!

网友:
600mah的10A放电比10c放电好

网友:
gyro  在 2005-3-25 14:06 发表:

600mah的10A放电比10c放电好

这么解释会把事情弄糊涂……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5 02:16 PM 发表:

这么解释会把事情弄糊涂……

sorry

网友:
我觉得有时候这是商家的一个计谋吧~
有点误导哦

网友:
紫电清霜  在 2005-3-25 05:14 PM 发表:

我觉得有时候这是商家的一个计谋吧~
有点误导哦
也不能说是误导的!说多少C放电是与电池的容量挂钩的!!就象电池容量是1000MAH,10C放电那电流就是 10A,容量是2000MAH的话,10C放电那电流就是20A了!~~~~~~~!!!!如果是说电池的最大放电流是10A,那不管电池的容量是1000MAH或2000MAH,那都只能放出10A的电流,很明显在这里电池容量1000MAH的比2000MAH的放电性能好!!

网友:
1000MAH以10A放电比1600MAH以20A放电差。如果你拿只能10C放电的2000MAH进行30A放电,或者拿只能10A放电的1600MAH进行10C放电,都是不对的!
他明白了,你明白了吗?

网友:
不,不明白

网友:
怎么不明白?   容量 x C数 = 放电电流。

你有个电机,11v下要40A的电流,那么你可以

1、 用 11v 最大电流 40A 的电池(爱多大容量,只要能放出40A就可以);
2、 用 11v , 2000mAh 的电池,  那么这个电池要能达到 20C 的放电能力才能胜任(40A / 2000mAh = 20C );
3、 用 11v , 10Ah 的电池, 那么这个电池要能达到 4C 的放电能力就胜任(40A / 10Ah = 4C );
4、 用 11v , 100mAh 的电池, 那么这个电池要能达到 400C 的放电能力就胜任(40A / 100mAh = 400C );         (ps:除了电容器,有这么低内阻的电池么)
5、…………………………

由于目前而言,我们玩航模要轻、小的电池,而轻小的电池容量也往往就小。  通常情况下,我们却希望这个小电池能带动非常大的负载,  而这个C, 就是它能带负载的能力(以其容量为标准)。   所以,对于一定的负载,如果电池的C数高,我们就可以用容量更小的就能满足要求;而小容量的电池、意味着更轻的重量、更小的体积、更高的性能……………………

网友:
补充一句:  还意味着更高的价格。

网友:
HKing  在 2005-3-25 18:41 发表:

1000MAH以10A放电比1600MAH以20A放电差。如果你拿只能10C放电的2000MAH进行30A放电,或者拿只能10A放电的1600MAH进行10C放电,都是不对的!
他明白了,你明白了吗?

经过绕口令,明白的也不明白了。

网友:
C是电池厂家用的单位,A是电子电气工程用的单位,虽然可以转换,但放在一起比较没有什么意思.计较那么多做什么啊...

网友:
原来这什么回事,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