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颗自制外转子

楼主(2005-03-25):
兴奋中
首颗自制无刷试车成功,8×4。3浆 11。1V1600ma钻石锂电
感觉推力ok(基本和480相当),满动力电机也不发热。
检了便宜,拆的理光刻录机,线径0。3,定子直径19mm,高度8mm(基本等于双CD)
转子得磁铁是白色的(估计是稀土)
所以基本没怎么改动,只是扩了轴孔上了两个内3外6的轴承,换了一根更长的PC风扇的轴焊了一下(后出,可以省轴卡),呵呵上班了到单位测下推力、重量、和电流

刚到的浆保护用上了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3-25 at 21:18 ]

楼主:
自己顶
好不容易自制,给些鼓励么

网友:
白色的是漆,不是稀土强磁.光驱一般没必要用稀土磁铁!所以厂家也不会选择用稀土的(不经济,难度大).不过能找到叠厚8MM也不容易了.

网友:
连着原来的电路板的么 ?

楼主:
因为用的后出轴
电路板留着做支架了,上班用台钳折一下
白色是漆?
不管怎么说比胶磁强多了
过阵换稀土磁铁,买的刚好是双定子的,就是磁铁有些厚,装不进原壳体,要从做转子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3-25 at 21:30 ]

网友:
羡慕,我的一个也没有做好。

网友:
1、原电路板得先无损的取下来(楼主是怎么取的?),
2、绕好线圈,
3、扩轴孔,装轴承(楼主是怎么做的?我用手电钻扩孔不是偏心就是孔径不准)
4、换中心轴(我的原轴取下后再放上去会松,楼主是怎么固定轴的?焊接吗?)
5、最后还得把电路板无损的装上去(唉,难啊!)

网友:
唉,太粗心,忘了看楼主的说明,楼主好象没换线圈,那么上面的1、2、5就省了,但也很想知道每3、4步是如何做的!

楼主:
iijjj  在 2005-3-26 02:07 PM 发表:

唉,太粗心,忘了看楼主的说明,楼主好象没换线圈,那么上面的1、2、5就省了,但也很想知道每3、4步是如何做的!

解答,扩轴孔用的台钻(呵呵,单位的)
轴是焊接的,用纸先卷起来(卷很厚)压平,轴就自然垂直,然后焊接就行了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6 20:56 发表:

解答,扩轴孔用的台钻(呵呵,单位的)
轴是焊接的,用纸先卷起来(卷很厚)压平,轴就自然垂直,然后焊接就行了

谢!
用纸卷看来不错,我也试试。
用什么焊的,焊锡还是电焊?

网友:
你如果不把轴装反,就比较容易利用原来的底板固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