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5-03-25):
请问一下G2的第五个升级盘是不是已经包含了前面的1 2 3 4的内容的?是不是装了第五个前面的都不用装?

网友A:
不是高手.....
只装5#也可以玩,但是不能玩到1,2,3,4盘的飞机和机场

网友B:
那5个升级包就是5个解压包。是不是解压到安装目录里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不是哦,各是一张盘,都要安装

网友C:
add5对XP显卡驱动和硬件驱动做了优化
增加部分机型及场景,add 2-4也是增加部分机型及场景,可以选择安装

网友D:
每张关盘有不同的内容,各自独立,谁都不能代替谁。
而且不是解压就可以了,而是需要安装的,每张盘都有setup的

楼主:
我试了全部都安装了,每安装一个都多了很多机种和地图,但是装了第四第五张后汉化版就没了,菜单又变会英文了,我从新再安装汉化程序更惨,出现错误不能进入了,要重新装…………郁闷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