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03-26):
请问25A的要怎么调马达的进角

网友A:
是亚拓无刷电调吗?第三项设置就是,详看说明书

楼主:
都是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B:
什么是马达的进角呀

网友A:
怎么会是英文的???

网友A: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html
说明书

网友C:
我记得亚拓电调第一项是刹车 第二项是进角 第三项是低电压保护 具体看说明吧还是

楼主:
说明书上写低进角叫一下,中进角叫两下,高进角叫三下,但我设定时怎么没听见它叫啊,如果设定好拉,要怎么检查电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