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新手刚买了35号机

楼主(2005-03-26):
刚充完电,电量加到一半左右会突然自己断电,要重新推上去才行
电量加到快起飞时飞机会左倾,请问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失控呢,我已经坏了好几个配件啦。

网友:
gtugg  在 2005-3-26 12:59 PM 发表:

我的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失控呢,我已经坏了好几个配件啦。

还只飞起10CM高。

网友:
既然是新手为什么还买3D型的?

网友:
金轮法王  在 2005-3-26 09:12 AM 发表:

刚充完电,电量加到一半左右会突然自己断电,要重新推上去才行
电量加到快起飞时飞机会左倾,请问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了

1、应该是电池不行,电调低电压保护了,换个冲电器看看,我的电池被原装冲电器冲爆了。
2、起飞时会左倾,我想那是地面效应,起飞时修正一下就好,最好是加练习架,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2005-04-27):
我的也是一样,不过欢了锂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