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X的高频头有PCM和FM之分吗?

楼主(2005-03-26):
看到一个帖子说:9X的高频头72M是FM的,40M是PCM的。不解!PCM/FM分别是编码不同。
那位老大知道,请解释一下。

网友:
abba  在 2005-3-26 02:14 PM 发表:

看到一个帖子说:9X的高频头72M是FM的,40M是PCM的。不解!PCM/FM分别是编码不同。
那位老大知道,请解释一下。

我的9X高频头型号是:NET-72FM,这72FM是何解?我也很想知。但PCM是表示编码的一种型式(如9X还可设置为PPM方式),FM是调频的意思,是加载的一种方式,常用的还有AM即调幅式。我想应该无关系吧,有那位朋友解答。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