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AT--6,不好飞!

楼主(2005-03-26):
今晨爽飞AT--6,侧装三叶65四冲程发动机,12*6胶浆,平稳近乎完美的起飞,飞了几圈航线(调整飞行),接着飞了几次低空通场,然后爬高做了两个失速到转(第二次进入螺旋,轻松改出)紧跟着飞了两圈到飞水平八字,又做了两个正斤斗,做第二个近斗的垂直爬升时媳火,我立即俯冲下降平飞盘旋一圈平稳降落。
    开大主油针三牙,补冲燃料,平稳起飞,但显得发动机声音发闷转速下降许多,飞得慢悠悠但正斤斗还能做,也没灭火,飞了几圈航线就爬了高儿,爬得几乎看不见把油门收到最小,拉一下儿杆使之进入失速倒转将付翼和方向舵向左打到头使飞机螺旋下降高度还有一百多米时松开副翼和方向舵,轻拉升降舵,同时推油门顺利改出螺旋,又耍了一袋烟的工夫没了油,又像第一回是的平稳降落,只是风力比上次略大没飞回来降在了50米外。
    我的经验是,要子细调重心!我装的是65四冲程,比46两冲重了好多,但我装好一测重心还是头轻!我就把接收机装在油箱的上面,电池装在有箱的下面(机翼和油箱之间),一测就差不多了!
     我估计好多模友说AT--6不好飞很可能是装的46两冲发动机,又没侧重心造成严重的头轻!!!AT--6的重心是:
原说明书的数据93mm;

说明书补充说明是84mm。

     今天我没觉到任何的不好飞!

网友:
应该好飞

网友:
重心一般都在机翼的这个位置,我有一架,现在一直挂在客厅里当摆设,非常爽的!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3-27 01:36 AM 发表:

重心一般都在机翼的这个位置,我有一架,现在一直挂在客厅里当摆设,非常爽的!

网友:
搞笑,楼主竟然将英文词的翻译写上去,但不知“CENTER”为何译成“分”了,哈哈……

楼主:
fatfeng  在 2005-3-27 08:15 AM 发表:

搞笑,楼主竟然将英文词的翻译写上去,但不知“CENTER”为何译成“分”了,哈哈……

此人人头太次,专拣别人的毛病!你笑吧!别把下巴笑掉了!

网友:
沒有人說不好飛..

网友(2005-04-28):
没有玩过这机

网友:
我的这架也上了客厅的墙了,陈设效果远远大于飞行,有机会再搞一架装四冲80

楼主:
飞吧!调好重心!很好飞的!我的飞了好几次了,毫发无损。飞起来更漂亮,就是有一点慢悠悠的,特像真飞机!
我把收机轮的两个洞用泡沫塑料和玻璃胶填平了,以减小阻力。

把开始倒装的三叶65四冲发动机改成了侧装。

飞行归来小憩。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4-29 at 09:38 ]

网友:
不如国产的初教六好飞,真的,飞过的人都这么说,差得太远了~

网友:
为什么不好飞?是气动布局的问题?```看上去很好啊```

网友:
说来也怪,这架AT6飞起来挺听话的,可就是在我手里老出事。一共也就飞了4次,每次去了都是仅有一次起飞,4次中只有两次正常降落到地面(其中还有一次把起落架损坏),另外两次一次失速进入螺旋无法改出,一次空中灭车撞到田埂。邪了!现在已经修好了准备后天再飞,希望早日走出AT6怪圈。

楼主:
我装三叶65四冲都头轻!要把电池组尽量往前放,你装的什麽发动机?查一下儿是不是头轻?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5-5 21:59 发表:

我装三叶65四冲都头轻!要把电池组尽量往前放,你装的什麽发动机?查一下儿是不是头轻?

以前装三叶65四冲飞过3次,由于全机不加油已达3kg,动力不足更易失速进入螺旋,现在改为80了!我觉得易进入螺旋可能跟垂尾小有关。

网友(2012-11-09):
这飞机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