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要改进

楼主(2005-03-26):
今天下午试飞,绑在练习架行,还没飞起来,脚架断了!,连和侧板的一遍也断了。联想起飞机刚到就一个部件,还有一个挂尾舵连杆的东西,我哥们一摸就断了,亚托改进改进吧

[ Last edited by jr3810r900 on 2005-3-26 at 16:56 ]

网友:
8会吧,你哥们的手肯定象农名伯伯的铁把吧,呵呵,不过脚架脆倒是真的,用开水煮个半小时,放凉水里过一下,就会N软了。

网友:
还有什么叫没有飞,做蛙跳的时候降落太快,砸断的吧,

网友:
jr3810r900  在 2005-3-26 04:50 PM 发表:

今天下午试飞,绑在练习架行,还没飞起来,脚架断了!,连和侧板的一遍也断了。联想起飞机刚到就一个部件,还有一个挂尾舵连杆的东西,我哥们一摸就断了,亚托改进改进吧

[ Last edited by jr3810r900 on 2005-3 ...

其实脚架断跟安装时没有装好有关,因为刚开始装时会很紧,应该加些洗洁晶水来装。同时两个架要安装一致。因为紧,有时就算装好了但脚架会两边吃力不平均。当一个重摔就容易造成断裂。挂尾舵连杆的扣是真的挺易断的,我首次安装时就给我装断。
  另外,我自己的脚架就很耐用。一次3米高的垂直下坠也一点事都没(学人熄火降落)。不过,我的是反过来装的,我觉得这样机尾的受力面积会多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3-26 at 19:07 ]

网友:
我把脚架给炖了 确实软了不少!

楼主:
好吧,我也煮一下吧,挂钩发给我的时候,轻轻摸下就坏了,缺陷产品!我哥们倒希望他是铁手,,可惜他还没这个本事,所以,不能要用户买来了还要自己煮,还是希望亚托能改进改进,侧板也不结实。,和脚架连在一起的侧板螺丝那一块也断了。

网友:
很结实啊!你怎么摔了?

网友:
现在居我的试验 亚拓的塑料对温度改变性能影响很大
我把一根脚架放到冷冻室里 冻了2小时左右 马上拿出来掰 啪的一下就断了 而在25度左右的室温里就可以随便掰不会断(煮过的) 北方的玩家注意了 不过好在天气已经暖和啦
还有煮过以后的脚架等零件确实会软不少 试试就知道了 我现在把新买的零件都先小火炖半小时 反正有益无损麽

网友:
看来飞亚拓的人都要拿450X先煲一锅鸡汤了。

网友:
呵呵我在官方论坛上也看到相关的介绍了
真的可以煮一煮才好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