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小型飞机的问题

楼主(2005-03-27):
一个微小型飞行器的模型,可是实作过程中发现,如果用圆形机翼的话,由于
发动机
几乎占了飞行器重量的3/4强,所以机翼产生的升力与飞机重心不能重合.结果就是直接扎到地上.
这个问题我又不希望通过配重来解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看小飞机一贴里面老外做的小飞机
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希望有兴趣的同好能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
那试着将机身做的细长呢?

楼主:
作的细长飞机就变大了,而且由于材料是吹塑纸,机身要做的很长才能达到目的.
后来我还试过加导线做尾巴.效果倒是有一些,但是觉得不甘心,
那些老外的飞机是怎么做到那么小的呢?看他们的作品应该也有同样问题.难道他们加配重了?

楼主:
第一个版本,重心靠前,直接撞到地面

楼主:
版本2.加长机身.电池后移.滑翔尚可,加动力后发现动力不足.正在考虑解决办法,

网友A:
从图一、二看都有一个显著的错误,就是两架的机翼都没有从桨的拉力中得到升力,所以不管拉力再强(当然不知你的动力系统拉力有好大,但简单测试一下即可),也不管机翼大小都飞不上去。
原因很简单:平面的机翼在运动中不可能产生升力(空气动力学的最基本理论)。
要飞上去其实也不难,只要把平面的机翼(身)与机身(桨的拉力轴线)向上抬起一定(试验)角度利用桨拉力的向上分力(平行四边形力的合成与分解)即可。另外重心要调到翼(身)的中心附近。还有推重比不要小于1/2。老外的好多微型飞机一看图就知道是飞不上去的,仅静态模型而以。
另外不知你电机电池的参数,所以不好具体参考。但随着电机电池的微型化,小飞机也可越做越小了。我也在找尽量小的电机电池做个最小的伞翼机。

楼主:
首先,感谢HOBOS的支持.
那个飞机的机翼是弯成弧状的.
另外,我看论坛里的小飞机一贴,如果老外做的飞机真的飞不起来的话,就太好了.
因为实在想不通他们的东西怎么保持平衡的,

网友A:
老外的微型机有的也会飞,要看图而定。
配重是各种问题中最好解决的,如你最后一图中桨后移再把电池放在机尾,调一下重心大至在1/2处即可。关健是动力系统:最小的电机、最小的电池再配上高效率的桨(当然只有自己削)。
现用5克电机,3.6V氢电12克可作出20来克的飞机,等下半年3.6V5克重的里电出来后即可作到10来克大小。希共同努力!

楼主:
HOBOS,
第二次实验里,电池是在机尾部.用的是纽扣电池.配重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机体也变大了.
我准备再去买锂电的5V-10V的电池.螺旋桨是不太好用,太重太长了.
另外机体整体的设计我想再修改一下,把当前的设计进一步缩小,
另外就是不知道微型舵机有多重,大约价格为多少.

楼主:
希望能进一步缩小飞机的机体.又用与发动机和电池重量长度相同的配重做了一个滑翔验证模型.
感觉翼面面积小,升力较小.不知道用再大点的翼面把发动机电池和螺旋桨装到机体里面去行不行.
那个对机体的强度可能破坏很大,还没有实验.

网友A:
对,我看是电机?电池、桨都不行。纽扣电池那点点功率根本不行,再看桨的螺距像巨人啦!那小小的电池怎行?所以不必先去改小机身,把这三样配好至少要有10克的拉力再说。

网友B(2005-06-10):
对,电机,浆,电池要配套才行。看了图你的电机配70-50MM浆,7#1/3电池[7克]拉力1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