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加油不到一半就打圈了,拉尽方向舵也不行,怎么办? ...
飞机加油不到一半就打圈了,拉尽方向舵也不行,怎么办??

楼主(2005-03-27):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可能陀螺仪的方向装反了,把方向开关反打再试先吧! 或者是尾翼的角度太大,先说说你的配置后再让大家给你分析!

楼主:
亚拓400LF 2800KV电机,GWS PG-02螺陀,GWS R6N接收,JR 9X发射,AKE 1950mAh锂电,GWS PICO STD陀机,木浆。

网友B:
这问题估计很多朋友会遇到,问题出在尾舵机的连杆不顺,加点润滑油,务必使尾舵机拉尾旋翼时顺畅。

网友C:
陀螺仪反向的表现

网友D:
我的原来也有这个问题,而且飞不起来,原因如下:
1,连杆活动不顺畅,干脆把水平翼下方的拉杆孔剪去,使拉杆不穿过孔,更加顺畅。
2,GY401在方向设置正确的情况下机身仍然狂转,是因为延迟量设置过大,在陀螺上把旋钮设小或者置零。

网友E:
陀螺仪出力方向反了吧

网友F:
這種情況跟尾舵連桿無關,
祇是很簡單的陀螺儀反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