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郁闷的半天,半天之内连坏两个gws6克舵机

楼主(2005-03-27):
part one

早上准备去例行体育场飞450x,3个tower pro的9克舵机,1个gws的pico6克舵机控制尾舵,在家中进行飞行前检测时发现,插上电源后,听过凤凰电调清脆的鸣叫后,GY401指示灯闪烁然后常亮,中立点确定。试着推一下副翼,升降舵,天哪,完全没有反应。条件反射性的立刻拔了电源,检查线路,没有问题。再插电源,故障依旧。。。晕。无意间碰到电调,烫!!发烫位置在BEC5v输出端。心想这下完了,烧电变,赔大了~~~。于是拆下电调,装到飞翼上测试,完全没有问题,稍微松了口气。最大的损失避免了。分析一下原因,发烫位置在BEC5v输出端,可能接收器内部出现短路。于是拆接收器,用4.8v接收器电源测试,又完全正常,晕。查不出原因。把一切复原,插电源,电调依旧发烫,昏倒,有无意间摸到尾舵机,感觉温度那么点高于常温。仔细一想,不好,不会我刚换不久的GY401烧了把,狂冒冷汗。。。颤颤悠悠的继续测试。发现只要拔了尾舵机,一切都正常了。晕,最没想到的东西坏了。把舵机拆下,装到飞翼上仔细研究,发现只要这个舵机连到接收器上,其他舵机都工作不正常。完,真的坏了。我敢发誓,尾舵控制机构完全顺畅,没有什么阻力的。心想大概gy401比gy240强太多了,活活把gws pico累死了。

网友:
我也来说两句!我也碰到同样的情况4次了,也同样坏的都是尾舵机!也是电调发烫!
我也用401,凤凰电调
大家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
part two
上回说到废了尾舵机,450X被迫停飞。大好周末不能白白浪费,拿出我的练习机esky3D改(gws pico6g舵机x3 gy240 ele的17A普及无刷电调,华迈4200kv无刷,最有特色的是该机使用450xABS桨,截短了点,并将螺距曲线调整为一条平线,也就是固定螺距。这个也是迫于无奈,gws pico的回中性太差了,悬停螺距极难调,每次油门推到悬停位置时,螺距都不一样,螺距变化还会跳跃性的,用固定螺距省心。由与用了450xABS桨,飞行重量已经突破400g,再加上设定螺距较小,转速较高,桨又重,飞行稳定性极佳,差不多可以放手悬停10s,抗风性也不错。全速油门电流6A以内,是作为练习和家中飞行的不二选择。当然由于ABS桨的重量和高转速,杀伤力也有一定的提升。)到小区空地练习四面悬停。爽快的飞完了一块电池,一摸电机,略高于气温,于是装上第二块接着HI。飞了5min左右突然发现,副翼左右极不灵活。落地检查,发现ccpm机构的三个舵机中的一个不动了,晕。回家检查发现,这个舵机插在任何接收器上都没任何反应。

至此,6个服役的GWS pico 6克舵机已经阵亡2个了,看来我要找出我最早的那台被拆散雷鸟来改装一下了,雷鸟只要2个舵机就够了。

舵机真的是消耗品吗?我的6个gws pico舵机均购于ele,排除假冒伪劣商品。

下午只能去飞翼了,那两个gws pico舵机千万不要在阵亡了,否则真的破产了

网友:
我是用青鸟舵机,还好没坏!看来尾舵机质量一定要好。
对了,你看看gy401是不是打开了数码舵机开关?如果是,就肯定会烧坏普通舵机的。要设置DS=off

网友:
大家换个H50吧。

网友:
听说h5不错,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没想到,原来楼主的现象跟我的一模一样!
我的也是凤凰电调,gws5.4克舵机,同样发现电调发烫,gws舵机坏了,陀螺仪是240,坏了2个gws舵机了,但是现在用的gws舵机又都用了很长时间没坏,估计是批次性问题。

网友:
不过我坏的不是尾舵机,是ccpm的控制舵机!
请问hyf,青鸟舵机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以前商城有卖,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不卖了

楼主:
想不到同病相怜的人还真多啊,以后有问题大家要多多讨论讨论,好产品要推广!

楼主:
chujian  在 2005-3-27 02:29 PM 发表:

大家换个H50吧。

我也想啊,不知道哪里有

楼主:
怎么可能没有关,又不是第一飞试机就挂掉的,飞了几个架次才挂的

网友:
是不是401的设置上为数字舵机方式,如果是数字舵机而连接的是普通舵机,那么舵机必烧无疑.

网友:
改了ccpm对舵机还是有好处 一个动作三个舵机共同完成会好的多了
我现在也觉得450x太费舵机了 尤其是升降舵的舵机  副翼和螺距相对还好点

网友:
`你们烧了GWS5.4克舵机的检查一下舵机里的电机里的电刷,我一天就烧了GWS5.4克的舵机3个.

网友:
我的舵机一直没坏过,看来以后飞的时候要小心,说不准哪天就坏了。

网友:
关于青鸟舵机,以前是由我们提供的,后来因为故障率的问题,就没有引进了。

目前所有的舵机电机都是有刷的!所以用在尾舵机上时,如果陀螺感度太高或数码状态没有关闭,舵机实际上是工作一个极为恶劣的来回高频抖动的环境中。请各位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另外配陀螺一般是建议使用带滚珠轴承的型号:PICO+F/BB 这样比较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