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翼龙运动机——坏了方向舵

楼主(2005-03-27):
买了两个月的翼龙运动机,用模拟器练习了几天,看了几偏飞行教材。
今天第一次飞行,在公路上起飞(公路宽而很少车),第一次起飞上升太快,直直冲上天,怕在低空进入翻滚状态,就压升降杆,同时减油门,结果造成失速,斜斜的向下冲,看起来不能再爬起来了,就马上关掉油门,结果撞到香蕉树上,还好机器没有损伤。
    一下子起风了,天线上的绸带水平飘,逆风而上,但是上去就向一边偏,没法控制方向,又头部向摔下,机翼撞偏被螺旋桨搞到一块。
    在路上滑行几次,发现飞机都向右偏,不敢起飞了,拿回来检查,方向舵坏了。
   回家拆开舵机,发现是最上面个齿轮的下面部分断了一个齿,买整个舵机又太浪费了,不知哪里有那个齿轮卖。

    还不知下次怎么飞呢,附近有高手带带我就好了!

网友:
就坏舵机齿了?
好象有谁买金属齿的,看看合适不?

网友:
一、可以不用方向舵来飞。
二、可以不用副翼,借副翼一个舵机来用。
三、副翼只用一个舵机来控制,另一个替换方向舵机。

网友:
onedogface  在 2005-3-27 03:03 PM 发表:

一、可以不用方向舵来飞。
二、可以不用副翼,借副翼一个舵机来用。
三、副翼只用一个舵机来控制,另一个替换方向舵机。

onedogface说的没错,都飞运动行了,还用的着方向舵嘛,我认为方向舵就是在起飞着陆的时候有点用处。

楼主:
最上面个齿轮不能换方向的,另一面有限位大齿

网友:
不要方向舵了吧~
^_^~
就用副翼和水尾就行了撒~

网友:
如果是9克舵机的话,我有齿轮,请短信联系

网友:
test  在 2005-3-27 06:14 PM 发表:

如果是9克舵机的话,我有齿轮,请短信联系

你是那里的??我想要10套

网友:
dghe  在 2005-3-27 11:44 PM 发表:

你是那里的??我想要10套

不好意思,我不是商家,齿轮是我均出来的,偶尔那个模友坏了好应急的。主要是9克舵机2号齿轮。

网友:
小方  在 2005-3-28 10:37 AM 发表:

我看大家对方向舵的作用理解比较片面。

方向舵除了起飞降落外,还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3D机和F3A机,方向舵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但是在翼龙上,方向舵的作用相对就小了.顶多就是使动作更完美一点.
这不是片不片面的问题,此贴本来就是"片面"讨论翼龙的,所以大家的说法"片面"一点也算是理所当然.
以前在讨论其他问题的贴子里也看到小方说大家的理解片面,小方是高手,既然认为我们大家的理解片面,也就是我们有很多知识还不懂,那为什么不把你的全面的看法展开来说说,让大家学习学习,共同进步.这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
方向可以不用嘛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方向舵虽说只有在起飞着陆的时候有点用处,但修好总是更好呀,谢谢!

翼龙会飞后再打算飞电直,一步一步来,还要给各位前辈多学习呢!

[ Last edited by 江津崽 on 2005-3-28 at 20:29 ]

楼主:
test  在 2005-3-27 11:53 PM 发表:

不好意思,我不是商家,齿轮是我均出来的,偶尔那个模友坏了好应急的。主要是9克舵机2号齿轮。

今天收到Test送的舵机齿轮!还送了个4号齿轮和几张标签纸 ^o^

上次把翼龙运动机的方向舵搞坏了,最上面个齿轮坏了。

Test  谢了 !

网友:
砣齿在那里能买到哦,我上次买了一些,不过不对的,可能是17克的了,我要9克的啊,,

网友:
艾特原装齿轮我有。谁要…………

网友:
我上次的舵机齿轮也坏了。但我换个方向就可以了,,修理方便啊…………哈哈…………

网友:
RMB 10 = 6个

9 克的艾特原装齿轮

网友:
9克的砣齿那里有啊,我要10套。上次买了17克的,搞到我浪费了钱,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