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C-5606风云 SU-31 60级像真机

楼主(2005-03-27):
谁飞过星宇NO.C-5606风云 SU-31 60级像真机,翼载荷52克,是不是太轻了.都可以飞3D了
如果性能好的话,我准备搞一架.

网友A:
在小级别的飞机(我们这里模友定义为只要飞机全部用3003舵机就够用的模型飞机就算小级别),我觉得能够爽飞的应该是3d机型和F3A机型,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风格.像真特技机我觉得无所谓性能好坏,飞起来没有3D机狂,没有F3A机型稳重圆润,也综合了3D和3A的一些优点.反正市面上卖的都是成熟机型,该做的动作都能做,只要选自己喜欢的机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