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效应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5-03-27):
直升机控制方向是靠旋翼的升力差实现的,但是升力差产生作用根据陀螺效应会随旋转方向延迟90度,所以副翼、升降的作用会分别出现在9点-3点位置和6点-12点位置。这些天我调ms700的时候发现不装主旋翼的时候陀螺效应非常准,但是装上实心碳纤桨以后陀螺效应快了45度,也就是打右副翼的时候,飞机姿态向前右方倾,也就是在8点-2点,而正常的应该是9点-3点,其他四个东西也一样快了45度?请问这是不是与大桨的惯性有关,应该怎么调整才能准确!

网友A(2006-03-06):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刚买了一个四号机,对控制系统非常感兴趣,我现在正在思考你所遇到的问题。陀螺效应确实提前了,但是是不是陀螺效应确实精确的提前了45 度呢?还是小于或大于45 度。这个值得研究和考虑。至于如何调整,我认为就是将舵机向旋转方向调整45 度就好了,不过这个调整可能要改动机体结构。所以在动手之前要好好考虑好。
我的E-mail 地址是:
dkchen1074@hotmail.com
希望跟你进一步的探讨。

网友B:
这个好象有点高难。本人并没有觉得啊。是不是我没有看懂?

网友C:
贝尔效应,或者是希尔效应。

网友D:
呵呵,陀螺效应好像是跟质量有关系吧。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因为大桨的质量的加入。将主旋翼的陀螺效应点改变了吧。最好的应证办法就是将副翼的配重增大,看有没有好转就知道了。

网友E:
楼主,你说的情况不会发生。
注意一下连杆有没有装错。

网友A:
回四楼的,我记得,在加入大浆后,副浆的陀螺效应还是很准。所以加大配重没有效果,相反,副浆大配重会增加副浆的陀螺惯性效应(陀螺惯性效应就是旋转物体维持原来旋转轴的特性),使得副浆更加迟钝,而大浆的控制是在副浆的倾斜改变之后的,所以大浆也会跟着更加迟钝。我的四号机就有一对副浆配重,我觉得要去掉配重更好些,迟些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