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飞了很多次,今天飞得最爽

楼主(2005-03-27):
今天和FATPENG去飞翼龙,在足球场飞,当然少不了要来个穿球门啦,第一次一边翼撞到门梁第二次成功,第三次才是经典,不高不低,机头撞到门楣上,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后,翼龙当然应声倒地,一个字爽,机身弯曲,机身和尾杆连接的地方列开,垂直翼断了,机头凹了入去,机身变皱,里面固定舵机的木板断了,可惜当然没有相机,家的相机也坏了..

我想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把翼龙撞成这样,

楼主:
谢谢,先,不过这机我是不想修了,翼龙太慢了,不爽,还没有检查舵机有没有坏,不过估计凶多吉少了

网友:
哪位高手,给二十次机会,要全速用机头正前方撞到门楣上,我就把机送他去!今天LYM0610的高超技艺实在令我笑到倒地!试问还有谁能做到呢?位置实在太准!

网友:
这几天风太很大不能飞

网友:
lym0610  在 2005-3-27 06:08 PM 发表:

今天和FATPENG去飞翼龙,在足球场飞,当然少不了要来个穿球门啦,第一次一边翼撞到门梁第二次成功,第三次才是经典,不高不低,机头撞到门楣上,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后,翼龙当然应声倒地,一个字爽,机身弯曲,机身和尾杆连接的 ...

教你个新玩法,把翼龙浇上气油,点着后起飞,直奔汽车加油站,那个场面才会激动人心哦!

网友:
lym0610  在 2005-3-27 06:08 PM 发表:

今天和FATPENG去飞翼龙,在足球场飞,当然少不了要来个穿球门啦,第一次一边翼撞到门梁第二次成功,第三次才是经典,不高不低,机头撞到门楣上,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后,翼龙当然应声倒地,一个字爽,机身弯曲,机身和尾杆连接的 ...

你是撞得最爽吧,我上次飞过也没事啊。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3-27 10:26 PM 发表:

教你个新玩法,把翼龙浇上气油,点着后起飞,直奔汽车加油站,那个场面才会激动人心哦!

到底你是不是拉丹的马仔??快说。。

网友:
dghe  在 2005-3-27 10:41 PM 发表:

到底你是不是拉丹的马仔??快说。。

我是拉丹的爷爷~~~~~拉稀!!!!

网友:
和全速撞地一样,木板碎了舵机就没事了

网友:
固定舵机的木版没有的话, 可以用光盘; 或者IC IP IQ 卡之类的小塑料片加工; 很好用.    看看接收机好用否; 我曾经摔到晶体都碎了; 当然舵机齿轮肯定over了; 不然人家给你备用齿轮干吗? 好好修理拿着练技术巴, 毕竟成本低, 生存能力强.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3-27 10:48 PM 发表:

我是拉丹的爷爷~~~~~拉稀!!!!

还好,是叫拉稀!!好在你不是说是拉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