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翼龙运动机(制作过程,p5 41楼有新图)P6飞了

楼主(2005-03-27):
今天心血来潮,把翼龙运动机改了
五脏六腑大换血,
更换设备清单如下
电调:jiect 18A无刷
电机:ele外转子
浆:gws 7×3.5 高速(买的7×6的,没货,ele给发的7×3.5)
电池:ele 11.1V 1600ma 钻石锂电
接收机:飞高6通
发射机:4vf
(原装设备都被我卖掉了)

1。大拆解,一堆零件

2。外转子底座的打孔定位贴(有打印机还是好)

3。打好孔的底座,和用于内部加固的纸桶(是纸桶,空心的,浸过502胶,又轻又结实),纸桶右端的孔是开来上外转子底座的内六角紧固螺丝的。

4。组合在一起,体积基本等于原配480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4-2 at 19:36 ]

楼主:
5。先体外组合一下,没问题,螺丝刀也塞的进去

6。show一下高中时做的纸制品,左边离心风扇,右边,呵呵水泵(离心的),接130电机,扬程有20cm。都是纸+502

7。好了,正题。外转子上机。试试强度,不错(机身外壳也开了拆螺丝的孔)。

8。准备换设备了,飞高6通。(穷人,什么设备都要几用,要考虑好拆卸,天线剪断,用了一个扁插,换设备不用拆天线)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3-27 at 18:50 ]

楼主:
9。jiect的18a无刷电调还有锂电接收机一股脑先塞进去,试试容积

10。整体感觉一下。

11。还是为了拆卸方便,做了电机延长线穿过机体。两端用小田宫包热缩管(感谢傻乎乎的猫的好方法),这里是接电调的插座,固定在机身上了。

楼主:
12。机身后部钻了3个洞,电机延长线分别穿出,加热缩套成插座,拆起来真方便啊

13。再看看前面的插座,前后互联。

14。完工,下面再绣一下

再发张未改原图对比一下

结构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3-28 at 13:41 ]

网友:
真是好贴!
期待超级翼龙的试飞报告!

网友:
流星  在 2005-3-27 18:48 发表:

继续呀~~~~~~~~~~~~~~~~~

已经完工了,只好等飞……

楼主:
前后比原装各减重50多克,总共减了100多吧,应当很好飞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7 06:50 PM 发表:

已经完工了,只好等飞……

我说的继续就是快拿出去飞。。。。。。。。。然后报告试飞情况啊

网友:
建议接收机别放最前面,同时要用海绵包好。

网友:
不错,可以用LI电了.

网友:
不错!应该比原配的重量要轻不少,更好飞了!

网友:
飞机改的不错!床头也需改进!!!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3-27 22:50 发表:

飞机改的不错!床头也需改进!!!

哈哈,这个家伙真的中毒啦——不过还是喜欢你的床单

楼主:
知道你看上我床单了
卖你又不要
郁闷啊
没时间飞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3-28 at 08:39 ]

网友:
呵呵,今天早上才发现不用卷纸卷
胶卷桶子尺寸就差不多

网友:
还是不知道你的电机是怎么安装上去的。。。
你放到里面的底座是原来电机的底座吗?那你的外卡是怎么卡上的?
桨应该是7035吧,比7060好用?我现在装的是7060,动力感觉和原来差不多,不过我用的是原来的氢电,8.4v的,9.6的氢电试过没?感觉如何?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3-28 08:41 发表:

呵呵,今天早上才发现不用卷纸卷
胶卷桶子尺寸就差不多

找个硬一点的,有的筒子很软。

网友:
固定螺丝没了,一时半会找不到,等有时间去四驱车商店去搞一个

网友:
机身里面放胶卷暗盒, 外面放电机的底座, 夹着电机原来固定的圆形塑料部分, 不是很好? 应该结实;  电机固定座放在机身里面感觉不方便;
用三个小螺丝固定的纸桶?  纸桶如何固定的?

网友:
电机放在里面是为了重心问题吧,外置后重心后移了,加上头部的电池减重,整个重心会往后移动不少。

网友:
有道理; 重心是个问题;    支持DIY.

楼主:
电机重量轻了一倍,重心应当不会后移
还有胶卷盒软还耐不来高温,如果把无刷底座放机外拧在胶卷盒上的话,重心岂不后移的更厉害?放里面开了底座孔之后强度更糟糕
固定螺丝,内六角的么?不要去四驱店,贵。电子市场就有
我5毛买了十个。100个才3块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3-28 at 11:16 ]

网友:
其实固定一片胶合板或层板进去应该不错的,类似油机的防火墙。

削一块木块也行。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8 11:04 AM 发表:

其实固定一片胶合板或层板进去应该不错的,类似油机的防火墙。

削一块木块也行。

呵呵
我想大家没有理解我得用意
做完全吻合的纸制托桶是为了把电机底座装到机身里面,减少电机后移产生的重心改变。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8 10:52 AM 发表:

电机重量轻了一倍,重心应当不会后移
还有胶卷盒软还耐不来高温,如果把无刷底座放机外拧在胶卷盒上的话,重心岂不后移的更厉害?放里面开了底座孔之后强度更糟糕
固定螺丝,内六角的么?不要去四驱 ...

拧底座的,北京的电子市场好牛气,根本不理睬我,我好象也没看到那么细的螺丝,郁闷:(

你的轴是怎么卡住的呢?原来的卡子怎么放上去的?发发慈悲,发个步骤示意图上来吧,就是把电机放到里面的步骤

[ Last edited by gyro on 2005-3-28 at 13:03 ]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8 12:19 发表:

呵呵
我想大家没有理解我得用意
做完全吻合的纸制托桶是为了把电机底座装到机身里面,减少电机后移产生的重心改变。

纸筒完全吻合……翼龙里面应该不是圆柱形的吧,还要做点手脚。

我的意思是在里面弄一块隔板啊

参考油动像真机的样子,原来装电机的地方就成了“机头罩”。新加的层板就成了“防火墙”。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8 12:42 PM 发表:

纸筒完全吻合……翼龙里面应该不是圆柱形的吧,还要做点手脚。

我的意思是在里面弄一块隔板啊

参考油动像真机的样子,原来装电机的地方就成了“机头罩”。新加的层板就成了“防火墙”。

你拆过翼龙么?480电机在里面刚好卡紧的,我说的完全吻合是指和无刷的电机座
给楼上的兄弟画个草图

[ Last edited by dangerxue on 2005-3-28 at 13:41 ]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8 01:13 PM 发表:

你拆过翼龙么?480电机在里面刚好卡紧的,我说的完全吻合是指和无刷的电机座

呵呵,他没拆过,所以不知道:)
您用的是什么桨?7035?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8 13:13 发表:

你拆过翼龙么?480电机在里面刚好卡紧的,我说的完全吻合是指和无刷的电机座

哦哦哦

我以为你有把整个电机放到里面去的想法……如果只是装在外面,直接把底座装在固定电机的位置不行吗?或者在内侧加固一下?

网友:
gyro  在 2005-3-28 13:26 发表:

呵呵,他没拆过,所以不知道:)
您用的是什么桨?7035?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想到把电机放到里面去……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8 01:31 PM 发表: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想到把电机放到里面去……

来个结构图好了

底座在里面固定的很牢固,电机伸出比装外面短的多,重心影响也要小些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8 01:42 PM 发表:

来个结构图好了

底座在里面固定的很牢固,电机伸出比装外面短的多,重心影响也要小些

明白了,轴上的卡子怎么上去的呢?
嗯,明白了,在纸筒安装之前,呵呵,ok,这下彻底明白了,回家找个z字钳,也去试试看

ps:无刷电机的线那么长,对电调没有影响吗?似乎会有一些影响的吧

网友:
yuuki  在 2005-3-28 03:44 PM 发表:

重心太靠后.油门加大就会抬头.怎么强的动力.翼龙的结构吃的消吗?

这点强度都没有的话,翼龙怎么能叫摔不烂的翼龙呢

网友:
你的离心风扇下面的那个照片是谁?

楼主:
fandatou  在 2005-3-29 10:27 AM 发表:

你的离心风扇下面的那个照片是谁?

老婆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8 01:42 PM 发表:

来个结构图好了

底座在里面固定的很牢固,电机伸出比装外面短的多,重心影响也要小些

强哈; 请教一下这个图是用啥画的;好专业哈

楼主:
还没飞,一直觉得浆小,听模友的意见
改进成超级4浆驱动

十字四叶浆

由两只7×3.5高速浆重叠组成

高速旋转的双桨

满动力手扶可以短时间垂直向上,推力比单浆有大幅提高。还是要飞了才知道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9 08:07 PM 发表:

还没飞,一直觉得浆小,听模友的意见
改进成超级4浆驱动

十字四叶浆

由 ...

这样都成?还不如7060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29 20:07 发表:

还没飞,一直觉得浆小,听模友的意见
改进成超级4浆驱动

十字四叶浆

由 ...

果然用上了……期待实际试飞效果!

网友:
实际上浪费了多带动一只浆的力气,不如用7060,不过这个样子好cool~,可以考虑用两只7040冒充8040了,呵呵
建议测试一下转速,是比7060高呢还是比7060低,呵呵

网友:
楼主是一时搞不到7060才……

网友:
呵呵,说不定比7060效率还要高呢,呵呵

网友:
电机出力有余而不够空间装大桨的时候可以这样搞搞。

不知道那个桨罩哪里弄的?

网友:
明儿去弄两个7040的装上看看,呵呵

网友:
你个变态

网友:
浆在那里买的??我也要试试

楼主:
新贴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KXY4bJHe#pid538486

今天去飞了,呵呵
豆芽不太会用我的相机,所以没飞行图了
爆爽,2/3油门就可以轻松起飞。满油门就可以60度以上爬升,豆芽几次扔飞机几乎垂直向上,眼看进入尾冲,油门打到底直接爬升起飞。
飞机操控性简直有质的飞跃。用手拿着满动力的飞机就一个感觉,自己往外窜。
遗憾的是:
1。第一次起飞的时候,自己扔飞机,4VF太大(手小),飞机坠地时连油门都没摸到,满动力狠狠的坠地,机翼补强OK,鸡头螺丝都撞出来了,机翼连位置都没移一点。后来发现我的1600ma锂电池摔弯了(减震海棉包的不够好,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性能,新的啊)
2。上次飞行时尾管摔松了,没有做好修正,结果飞机老是向一边偏,比较难控制,导致降落都比较粗暴(技术也差)
3。所有的工具都带齐了,单忘了内六角起子,4个起落之后,电机底座的内六角松了,电机脱落,没法抢修只好撤了。
不过总之,超级翼龙改成功了,十字浆也OK,电池也撑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