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I-30A无刷马达电子调速器 配亚拓的4000LV无刷电机行吗?相对感觉便宜些!

楼主(2005-03-27):
JETI-30A无刷马达电子调速器 配亚拓的4000LV无刷电机行吗?相对感觉便宜些!

*良好的兼容性,兼容市面上所有无刷马达
*质量稳定,可靠性高
*自动识别2-3CALL锂电
*使用舵机数量和电压成反比,当电压越高舵机就应该使用越少,7.4V以下可以使用4个微型舵机或者4个小型舵机,11.1时候只能使用3个微型舵机,以防止BEC系统过热
*大电流反接电源线会烧掉FET管
*如需要电机反转将连接电机的任意两条线交换焊接则会反转

技术参数:
--------------------------------------------------------------------------------

  自动断电保护电压为:5V(2CELL锂电)
7.5V(3CELL锂电)
最大电流:40A(不能超过5秒)
温度自动保护为:110℃
重量:20g(0.7oz)
评论/备注:
--------------------------------------------------------------------------------

    使用方法:

*刹车可以在接通电源时候把发射机油门推到顶
*接通电源以后有2声提示音以后把杆迅速收到底,即可改变刹车情况
*正常情况下1声提示音是带刹车,2声是不带刹车

http://www.himodel.cn/himodel-pdview.php?cid=490

楼主:
258元,比亚拓的要便宜些.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该不是辉盛的电调吧?

楼主:
上面有连接的,请高手看看

网友:
个人感觉没法用
450至少要接3个舵机+陀螺仪+尾舵机
你说的这个电调只能支持11。1V3个舵机
而且没发设置低电压保护
11。1的锂电池真的放电到了5V才保护的话
你就等着把电池扔了!!!
从价格上来说也就比原装的25A的便宜了几十元
省的这点钱还不够你买半块电池!!!

网友:
还是买亚拓的吧 差的钱不多
亚拓的油门比较细腻 有200格 还能设置电机进角、三段低压保护 感觉还是比较超值的哦

网友:
这肯定不是JETI的产品,只适合固定翼。

网友:
JETI的電子變速器,在台灣很少人用在450x,因問題較多而且感覺也沒亞拓順暢

网友:
如果您的JETI比 亚拓电调便宜,哪就肯定不是真正的JETI产品了。

网友:
这个不用想了,JETI肯定不是原装的
买亚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