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5#失控问题

楼主(2005-03-27):
现在我的小神蜓5号不敢飞高,因为它有的时候就像受到干扰似的,说不定往哪飞,炸机很费钱的啊!请大家指教原因。

网友A:
我开始玩的时候也是这样,在室内飞不敢飞高,只飞2、30cm,结果觉得怎么调整都不稳定,飞机每次状态都不同,后来玩得胆子大了飞到1m以上却很稳定了,我觉得是因为地面太多障碍,气流太乱的缘故,现在我在房间里是一推油门就飞到胸前高度,然后再调整姿态,相当稳定的。

楼主:
是的,5号的确是个玩具,不过我觉得比较容易上手,新手适用!

网友B:
我买到了!很容易飞啊!~第一次就能悬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