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直双桨

楼主(2005-03-27):
JABO、雷鸟上的塑料桨好象板不动啊,那么出现双桨怎么调呢

网友:
加热校正

网友:
换用pe吧,垫片上好在桌子上按住根部,两个翼尖的前缘高度和后缘高度只要一样,直接上去不用调。

网友:
就用手掰就行了
pe桨弄不好会更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