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2里5、6通道设置

楼主(2005-03-28):
按前面各位高手方法用JYRO并口+PPJOY已经成功设置1--4通道,5、6通道装不上,哪位能教教我怎么配置5、6通道。
谢谢!!!
[ Last edited by dafangli2002 on 2005-3-28 at 10:38 ]

网友A:
哈哈!如果可以我也想要5-6通道的设置方法啊!用键盘玩只有控制飞机的引擎和转弯,无意思,不能玩花式,直升机更不用说啦!

网友B:
我觉得G2除了用专用并口狗以外,用通用的游戏杆接口不能接受到第5、6通道信号,所以只能用软混控跟随1~4通道的变动来控制了。(用键盘倒是能独立控制的)

网友C:
原來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我之前搞G2的第5,6通道也試了很久!
後來就放棄了!改玩XTR畫面比G2逼真!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