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锂电并联飞小龙。

楼主(2005-03-28):
我以前买的亚拓锂离子
电池
实在太差了 看亚拓的论坛也都是这么说
昨天试了用两块11。1v锂聚合物电池做了一个并联。一块是2000mah的 大约5c放电,一块是ele的1600mah的 大约6c放电。放到450上,真是爽!比用锂离子爽多了,大桨声音都变得好听了。大约飞了15分钟,一直动力充沛,飞完以后
电机
也不是很热,奇怪啊?电池温度大约35-40度上下,两块电池共重208克。飞的时候油门在一半多一点的地方能悬停,再推就窜。
现在唯一不爽的是机头罩没法装,而且重心稍稍靠前了一点,但修正升降舵微调能搞平。还有就是两块电池并联这么的话用一个
充电器
一次充电可不可以?会不会伤电池?我的充电器是ele的,就是那种普通的,不是平衡充电器。
上个图~
两块电池放到450x的机身上厚度正合适,可惜上面那块电池宽了一点点,鸡头罩的孔差5mm穿不上那个固定柱

楼主:
这样其实对电池有好处~两块电池加一起就是3600,所以只要4c放电就有14.4A的电流,足够了!一般悬停的话3c放电(10.8A)应该就足以了,对一般锂电来说完全不是问题,还会增加电池寿命。
手头有两块低c放电电池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A:
兄弟,不同放电性能的电池最好不要一起用。

楼主:
哦 反正我的是淘汰下来的电池 坏了就坏了不心疼。只是提出一种方案罢了。
用坏了以后考虑买两个放电性能和容量一样的电池并联用。这么弄有好处啊!飞行时间长了,电池负担小了,动力充沛了。挺好啊

网友B:
电池要分开冲。
是飞停旋还是航线15分钟?
如果这样450x的总重应该超过700G了,有没有测过停旋电流多少?
电机的温度多少?15分钟应该有点热了,用的是LF400电机吗?
不知用什么大桨?

网友C:
一般电池出厂时,容量相近的成一组,不一样会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我先毁完这两组试试 不行再说~

楼主:
起飞重量693克 刚才又悬停了一个起落 18分钟 电池倒是还有力的感觉 不敢再飞了。停下来以后摸了一下电机 还是很烫手。昨天晚上是断断续续飞的原因所以觉得电机不是太烫。这两块淘汰下来的电池要是能再飞20个起落也算够本了:)

网友C:
准备用以前的电池飞泡沫3D机

网友D:
楼主真的是什么都敢尝试,好样的。
后来者有经验可以寻觅了。

网友E:
电压是否是22。2伏呀

网友F:
gtugg
在 2005-4-2 04:58 PM 发表:
电压是否是22。2伏呀
老兄,是并联!!!!

网友G:
青年有创新精神啊!

网友H:
不同电芯,容量不同。最后放电的容量和电压也不同的,建议是分开充电,以免出现其中一组过充的现象!!
青年想这样玩,就用普及型的3200mah锂电,超级经济,放电能力保证练习是没有问题的!!
[ Last edited by mosquito on 2005-4-6 at 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