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恒龙虎式坦克

楼主(2005-03-28):
个人很喜欢德国的虎式坦克。田宫的太贵要近5千元,为了省钱决定将恒龙的虎式坦克改造成比例遥控的。
虽然总的成本在1700左右但是比起田宫的来还是便宜多了。
下面是把改造过程中的部分图片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全部图片近50张,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全部上传。

改造成本清单:
恒龙虎I(+喷涂):420
jr3810接收机:780(我用3810飞直升机所以决定多买一个接收机而不是一套设备来进行改造)
四个20a双向电调:330
3003舵机:75
电量指示器:40
其他(电线,接头,热缩管,等等):30
两支激光笔:20
接收电(四节七号三洋900毫安时):60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改造方法欢迎一起来交流。

网友:
不错,不错,其他的方法在论坛可以找到.
放段视频来看看实际效果啊

我的老虎,已经经历的N次行动.

只改了电动炮和悬挂系统

[ Last edited by 亡灵巫师 on 2005-3-29 at 12:09 ]

楼主:
哪有可用的空间放视频?

网友:
的确不错!劳烦请问:20A电调购买的详细网址等,非常感激!!!

楼主:
20A双向电调是从这里购得的:http://surfury.nease.net/

网友:
1.3003的改造方法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3003能带的动开炮的那个电机吗?还是只是做发光指示?
2.接收电是多余的。换一组稍好一点的电池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PANASONICS的3000纸皮工业电池就非常好。也很便宜
3.3810使用了混控功能了吗?履带前进后退是否可以用一个纵向的通道来控制,而行进间、原地左右转用一个横向的通道来控制?

网友:
楼主能帮忙买个20A的双向电调吗?谢谢。

网友:
我还没有改电调,想利用原来的遥控器,用机械调速的方式改。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图纸

网友:
不错,不错,强烈要求上全部图片

楼主:
1.3003改造后用于控制开炮和瞄准两项。3003的电机端输出电压可以达到5v所以能带动开炮的电机,但是要注意的是3003原有的电机
经我测量是8内阻欧姆的,而开炮电机的内阻是不到2欧姆的,所以如果直接连接的话可能会烧掉3003的电路。我先式着串联了一个10欧姆
的电阻,发现开炮电机的分压不够无法转动,后又改成串联5欧姆的(两了10欧姆并联),成功!由于3003的电机输出端两级电位可以反向
(控制电机左转或右转),再利用二级管的单相导电性就可以连接出两组电源接口分别控制开炮电机和激光瞄准。改造时还要把舵机的中立点
电位器,使得在的控上的对应通道的中立点为零时,接电机两端的电压为零。改造用的元件是两个二级管,两个十欧姆的电阻。电路图如下:

2.用3810使用其混控就可以实现所有的行走动作,而且还不会遇到使用v尾混控所遇到的倒车时左右方向相反的问题。
我的设置方法是,由于3810的油门和螺距本身就是混控联动的。所以将控制行走的两个电调分别接在油门和螺距上,这样就实现的共同前进和后退。
然后在利用两个混控功能(3810一共有三个混控功能),分别是用陀螺(控制机头方向的那个输出,是左手杆的左右)来混控油门和螺距,两个混控曲线的倾斜方向
相反,这样就实现了所以的行走动作。前后和左右用两支手来分别控制是为了控制方便精确(田宫的也是分开的),都放在一个手上就要斜着打杆,这样控制的不是很好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设置的后来发现不好用。改造后的控制效果非常好,根据看田宫坦克的操控录像,感觉和它没用什么两样,而且3810的各种曲线调整功能用在控制上简直爽极了!

楼主:
flt008,你可以直接从冲浪网上购买,我也是从哪买的。我不知道你说让我帮忙购买是什么意思?从我这儿买吗?
我这儿到有一个富裕,没用过,你要要的话80,邮费自理。你要不要都无所谓,因为我是留做备用的。

楼主:
pinguo,你好,我明天上传所有的图片。

网友:
TigerI  在 2005-3-30 12:14 PM 发表:

flt008,你可以直接从冲浪网上购买,我也是从哪买的。我不知道你说让我帮忙购买是什么意思?从我这儿买吗?
我这儿到有一个富裕,没用过,你要要的话80,邮费自理。你要不要都无所谓,因为我是留做备用的。

那我想请问你买的电调能带动540电机(就是用在遥控车上的)吗?确实有20A的话,我就买一个。谢了!

楼主:
flt008,我没有试过用它接540的电机,不过20A的电调接540的电机是不是小点!在冲浪者那有50A的双向我想接540应该没有问题,价格大概是在150左右,你可以问问。

网友:
TigerI  在 2005-4-1 08:19 AM 发表:

flt008,我没有试过用它接540的电机,不过20A的电调接540的电机是不是小点!在冲浪者那有50A的双向我想接540应该没有问题,价格大概是在150左右,你可以问问。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
TigerI  在 2005-3-30 12:14 PM 发表:

flt008,你可以直接从冲浪网上购买,我也是从哪买的。我不知道你说让我帮忙购买是什么意思?从我这儿买吗?
我这儿到有一个富裕,没用过,你要要的话80,邮费自理。你要不要都无所谓,因为我是留做备用的。

这个电调的线性调速怎么样啊?

楼主:
888  在 2005-4-14 02:00 PM 发表:

这个电调的线性调速怎么样啊?

还可以。

网友:
冲浪网 现在只有 50A 的电调 TigerI 你觉得怎样

网友:
楼主的床真脏啊~ 嘿嘿